黑羊nano指甲盖图传出问题,各位大神来破局

楼主(2021-05-24):
飞着飞着,屏幕间歇性花,间歇性断连,炸鸡以后又缓过来....

看着像是供电不稳定.具体是不是,有情各位大神支招

下面这波图片是和我一样情况的外国友人飞行截图,fanqiang出去一看,貌似好多这样的情况,黑羊也不靠谱了吗

一开始正常飞,然后花屏,然后黑屏,然后炸鸡,然后图传又再一次缓过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楼主:
飞控更换,摄像头更换,小飞手更换,情况依旧.   服了!

楼主:
图传已解锁,功率开的400mw

网友A:
那就换图传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过热了...另外您这一堆图也看不出来什么,或者接一个短视频比较好吧,

楼主:
【黑羊nano unify指甲盖图传间歇性失联-哔哩哔哩】https://b23.tv/4wwre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过热了...另外您这一堆图也看不出来什么,或者接一个短视频比较好吧,

视频来了,图传没接飞控uart,就只接了正,负,video

会不会是设置或者图传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图传

换了个新的指甲盖还这样

网友C:
图传没有接飞控端口的话,你是怎么调整图传参数的?靠图传上的按键吗?还是连接了黑羊图传ch3和ch4通过crossfire调整参数?
1、先检查你的图传是否做了最大功率解锁,不知道的可以参考图传说明书或者到黑羊群问一下,确保最大功率功能已解锁再上400mw。
2、如果使用黑羊接收机通过crossfire进行图传参数调整的,那么注意!先开遥控器,再给飞机上电。一般上电2次,第一次通电图传有影像后断电,再通电看到影像不闪烁,有正常的osd显示为止,不行再上电一次。
3、你没有考飞控调整图传参数就不用考虑飞控图传表到底正不正确,不用设置都可以。
4、检查图传安装位置,做好图传绝缘和馈线金属部分绝缘,金属部分不可以碰到机架!
另外,小概率事件,检查电机螺丝是不是划破电机线了,或者机架其他部分有漏电情况。
温度高也有可能引起图传花,也需要注意。

网友:
补充一下,看你的视频你先检查一下图传到天线的接通是否没有问题。感觉像是图传没接到天线,飞不远就花了

网友D:
1,电源有没有接电容?
2,请问图传供电你是接bec还是电源,pro版支持高压输入,如果接的是bec,请直接接电源试试。

网友E:
這個感覺像是天線部份有問題
看看天線是不是沒接好或是直接換個天線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没有接飞控端口的话,你是怎么调整图传参数的?靠图传上的按键吗?还是连接了黑羊图传ch3和ch4通过cros ...

好的,多谢老铁解答,已经按照4点逐一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源有没有接电容?
2,请问图传供电你是接bec还是电源,pro版支持高压输入,如果接的是bec,请直接接电 ...

直接接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感覺像是天線部份有問題
看看天線是不是沒接好或是直接換個天線試看看

好的我检查一遍

楼主:
更新来了        1.指甲盖图传信号线和飞控连接,用osd调参,载入github对应图传表.
2.焊接原厂20x20孔位拓展板,增强散热
做了这两步以后飞了三四电,没有再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下一步,去掉扩展板,看图传能不能工作正常,逐一排查,持续更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图传没有接飞控端口的话,你是怎么调整图传参数的?靠图传上的按键吗?还是连接了黑羊图传ch3和ch4通过cros ...

你提到黑羊nano的ch3.4接图传,我之前是nano的ch3一条线接图传的smart audio,后面发现,这么线直接黑羊高频头没法调频率了,不知道你遇到过这个问题没?如果是ch3.ch4怎么接?

网友:
看视频应该是过热自动降功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提到黑羊nano的ch3.4接图传,我之前是nano的ch3一条线接图传的smart audio,后面发现,这么线直接黑羊 ...

只接一条线到smart audio也是可以的,估计你接错了端口。2条线的接法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
ok!谢谢分享。sm那个是我之前能调,后面不知道是不是升级了接收机的问题不能调了。现在就全部切换成osd vtx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接一条线到smart audio也是可以的,估计你接错了端口。2条线的接法参考下面的图

ok!谢谢分享。sm那个是我之前能调,后面不知道是不是升级了接收机的问题不能调了。现在就全部切换成osd vtx调了。

楼主:
20x20扩展板去掉了,工作正常,所以排除图传过热导致断连,最终确定是,连接飞控smartaudio载入正确图传表解决的

楼主:
希望能帮到同样问题的朋友,这波故障搞了一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