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win10安装MP地面站求助

楼主(2021-05-24):
win10系统安装了MP地面站无法显示参数设置,请教大神们有谁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要接飞控,接了飞控不行的话安装驱动

楼主:
1.3.9版本MP地面站接了飞控可以显示参数了,单全是英文,大神教教怎么变成汉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