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回传

楼主(2021-05-24):
支持电流,转速回传那些功能的控有哪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
这个回答就很灵性

网友B:
地平线的全部都可以,只要配套的,包括陀螺仪调参都从发射机调,

网友C:
你应该问还有谁不行的

网友D:
中高端的控和接收机都支持数据回传,数据回传几乎是标配了。
另外就是用控调参,VBC/VBCT,JETI,地平线,futaba部分型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