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代替BB响不够大声怎么弄?

楼主(2021-05-24):
在bl里把每个电机设置最大了声音了,上电提示音也很大声,但打开通道寻机就没什么声音,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新装的2306电机还不如小圈圈机的1106的大声怎么回事?

网友:
接个bb响不就行咯,反正没几克

网友:
bb响无敌

网友:
没有办法

网友A:
电机当bb响,你还要很响,很费电机的,越大声电机会越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当bb响,你还要很响,很费电机的,越大声电机会越烫

烫无所谓啊,好过丢机,找不到

网友:
建议还是装个bb响,毕竟让电机振动发声并不太好,也可以解决声音不够大的问题

网友:
我的是电机和bb响一起响,带劲

网友:
小电机声音都不是很响,不过2306级别的声音,五档很响

网友B:
电机代替BB响bf里怎么设定啊,求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代替BB响bf里怎么设定啊,求教啊

开启电机辅助发声

网友:
进电调调参软件把电机声音条拖到最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