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个测]固定电机螺丝的黄金长度是?

楼主(2021-05-25):
个人感觉,电机原配的螺丝一般感觉都不合适。。。而大家习惯性买的螺丝都是偶数长度,实际上,屡试不爽的发现,固定电机螺丝的长度居然是。。。
请看视频

会不会被骂?
做视频不易,欢迎关注!

网友:
这个我觉得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要是机架的厚度变了呢?
我一般遇到螺丝过长的情况,一般都是直接磨短就行了。

网友:
螺丝是标准件,还是设计之前根据螺丝来搞吧

网友:
深入研究,发现不同世界。学习了

网友:
卡尺测孔深,砂轮片切割螺丝,夹电钻倒角。

网友:
能稳定旋紧 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当然是越短越好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毕竟碳板厚度还有不一样的呢

楼主:
我也觉得比较不那么科学的发现

网友:
很多鸡架都是7毫米的螺丝,无形中增加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