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魔友,麻烦推荐一款65CM级的快船吧,性价比好点的,谢谢给位啦

楼主(2021-05-26):
各位魔友,麻烦推荐一款65CM级的快船吧,性价比好点的,谢谢给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011?

价格好乱啊,699到3000左右

网友:
你找个评价好的,600到3000是带的东西不同。有些有很多电池,有些有更好的遥控器。看你自己的需要去选择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好乱啊,699到3000左右

699就对了,什么3000的根本没销量,都是些没星级的卖家乱标的价。

网友(2022-01-02):
飞轮的FT010,原装有刷电机,反正要改,010比011便宜,但是船基是一样的,闲鱼上200多得船了,011要6、700一艘
来自微站

网友:
飞轮FT010:250块
2860-2700KV:240块
飞盈佳乐90A:200块
格式4S-2200ma穿越机电池(建议3块):108一块
金属吸水舵、水刀、可调压浪板:120块

以上是我改装的明细,你参考吧。
来自微站

网友:
做个60cm的虾艇 电机和电调怎么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