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底层打印出现的“连拱桥式”问题

楼主(2021-05-26):
打印底层时出现断续出料情况,像“连拱桥”形状一样排除挤压头堵头、不通畅情况。挤压头温度怎么调整都不行,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谢谢了!!

网友:
热床温度不够?

网友A:
1.热床温度不够导致粘不住底板  2. 底板没调平   3. 把打样速度降低试下,可能是寄出量和速度不匹配导致

网友B:
喷嘴离床太高了,z-offset需要重设。

网友:
z轴太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嘴离床太高了,z-offset需要重设。

谢谢,我在调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热床温度不够导致粘不住底板  2. 底板没调平   3. 把打样速度降低试下,可能是寄出量和速度不匹配导致

谢谢帮忙分析!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嘴离床太高了,z-offset需要重设。

你好,喷嘴离热床高了,怎样调整?z-offset这个参数设置多少合适?默认值好像是0mm吧!是在固件里改吗?谢谢,请告知!
本来距离调的刚好,只要打印底层时距离就会变大,第二层开始距离恢复正常!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