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如今:穿越机F4v3飞控怎么接舵机

楼主(2021-05-26):
大佬们有没有懂行得

网友:
喜欢焊线就焊线 喜欢插针就插针

网友:
3,4,5,6接舵机,VCC单独接分电板的5V

网友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gyNDA3NjQ0NA==.html?spm=a2h0z.8244218.2371631.6
可以看下这个,地面站里面要设的

网友:
楼上各位...betaflight的舵机必须用resource命令进行重新分配,用法大概是

resource Motor X none  释放电机占用的端口
resource Servo X xx    为舵机分配端口

F3应该可以两轴,舵机界面能动的话就可以。我在F3上已经开始运行直机混控了...(改了几行代码,目前还比较原始,勉强能飞)

网友:
        用resource命令释放出一个端口,这一步在B站上有视频。然后betaflight打开专家模式,有一页就是舵机。

网友:
可以刷inav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gyNDA3NjQ0NA==.html?spm=a2h0z.8244218.2371631.6
可以看下这个,地面 ...

很好,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