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380尾轴不水平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1-05-27):
如图,富丽380的尾轴是这样的,飞了几百起落没感觉问题,只不过是正倒飞的航线,所以体会不到,对3D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看不出问题呀

网友:
朋友有一台富丽380也这样,可能就是精度问题,就是感觉很别扭

网友:
尾轴不水平?

网友:
没啥影响,就是心里因素而已

网友:
飞起来反作用力,飞机本身就不是水平的,你对头悬停可以仔细看

网友:
这个角度会让飞机悬停时更侧倾

网友:
精度不够  能调整的话 尽量往左偏点点点

网友:
没看出来问题

网友:
扩孔。尾轴尽量和主轴垂直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办法

网友:
歪的不多,没啥大问题。

网友:
没问题,虽说是模具方面的,但是实际飞起来问题不大,可以去看空客h160是有专门的偏置角度的

网友A:
机子明显尾轴与主轴不是90度,垂角已经大于90度了,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右旋机头会低,飞机会向前飘,左旋机头回高,飞机向后飘,动作精准度一定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明显尾轴与主轴不是90度,垂角已经大于90度了,影响还是很明显的,右旋机头会低,飞机会向前飘,左旋机 ...

实话实说,因为水平比较低所以目前自旋还无法完全体会到问题,但就因为在这机上自旋得比以前要好了,所以完蛋了,根本不懂这个的影响,因为没其他机所以没比较,有一个有副翼亚拓450玩自旋感觉……比无副翼难太多了,尴尬!

网友:
影响不大,如果是偏向主旋翼头,比水平的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