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4SG遥控器用G7.5模拟器飞直升机问题。

楼主(2021-05-27):
飞一会就出现这个,然后就自动重新开始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飞一会就重新开始

飞一会就重新开始

飞一会就重新开始

飞一会就重新开始

网友A:
换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线,接触不良

不是吧。可具体换哪一段,是连接遥控器的那段还是连接加密狗的那段,还是都要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可具体换哪一段,是连接遥控器的那段还是连接加密狗的那段,还是都要换?

摇动接口呀,看看是那个地方出问题,遥控器后面的问题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动接口呀,看看是那个地方出问题,遥控器后面的问题容易出现

好的,我留试试。先谢谢你啦。

网友B:
没校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校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校准的,我留再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留试试。先谢谢你啦。

昨晚试了一下,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线,接触不良

换了一个插头,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