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印头和热床的距离问题

楼主(2021-05-27):
    我是调整打印机的z轴限位开关,使打印头到平台的距离刚好标准,但是,只要是打印开始,打印底层时打印头和平台的距离就会变大,第二层开始才回复正常,导致底层总是粘不住平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怎样调整打印头到平台的距离? 谢谢!!

网友A:
多大的喷嘴?如果是0.4,一张a4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喷嘴?如果是0.4,一张a4纸就可以了

是的,是一张a4纸的距离,但是,只要是打印开始,打印底层时距离就会变大,第二层开始才恢复正常距离!我是问打印底层时为什么距离会自己大一些(变大的值是固定的)?

网友:
看看你切片软件的首层层高是不是不对

网友:
还有就是看你的帖子似乎你没调平的样子

网友:
看看你切片软件的首层层高是不是不对
估计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有个参数是首层高度,我从来没动过

网友:
那你就不要一张a4纸了,找个比a4纸薄的纸

网友:
打印机有自动调平功能吗,有的话调下试试

没有的话打印的时候选择:支撑,底层网格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十分感谢!
来自微站

网友:
切片软件有设置第一层的高度,对于0.4的头,一般默认是0.2;你可以把头直接与平台紧密对齐,它抬起0.2正正好

网友(2021-12-27):
可能是Z轴有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