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的尾舵机拉杆,有没有什么方法在中间固定一下

楼主(2021-05-27):
以前450,X3什么的都有,470居然没有。我看了470的尾舵拉杆虽说是碳纤材料,但是非常软,加上这破机子天生振动就比别的飞机大,拉杆都能看见一点点虚影。感觉还是有必要固定一下的。亚拓没有出升级件,我看别的厂家好像也没出副厂件

网友:
3D 打印几个

网友:
可以自己加工一个

网友:
尾管直径一样的话可以通用

网友:
冰人家有这个

网友:
飞越也有

网友:
用粗点的碳杆DIY一根即可

网友A:
不要装这个固定座,装了拉杆前后移动就变弯了还增加阻力

网友:
这个要有的

网友:
冰人的吧。韧性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装这个固定座,装了拉杆前后移动就变弯了还增加阻力

套管上搞点铅笔灰就行了

网友:
或者用特氟龙胶带在尾拉杆粘一圈

网友:
直接用图片上这个不就可以了!我入手470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这种机子买新的还真不舍得,淘二手的,新机只买过两台兔子380,

网友:
470越飞越顺了,六号工厂的大桨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