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上来就是大工程,改电池全程直播,顺便讲几点自制改装电池需要注意的经验

楼主(2021-05-27):
刚开始玩,什么都不懂,想要玩慢速固定翼,考虑到电压高了飞的太快,就买了两块2S的电池想要飞慢点。
可是买来电调电机装起来一试,遥控器油门摇杆推20%以内电机都不转。没办法就找宝上的遥控器卖家咨询,遥控器卖家回复电压低了。
可是电池是充满电没问题的啊。
再问,卖家回复电池没买对,感觉卖家说的不太靠谱,可是看到很多人都是用3S电池,就想着换吧。
这怎么办?想要退掉电池换3S电池,电池卖家倒很爽快,可以。可是快递公司不接收,你寄不回去啊。
没办法了,只能自己改电池了。还好自己玩了多年电子制作,网上找个资料看看,改电池也不是什么难事。
好吧,再买一块2S电池,三块2S改成两块3S算了。
电池卖家服务态度好,再三叮嘱电池危险性高,一定要小心。
这个确实没错,锂电池易起火,起火后很难扑灭,所有拆解维修电池的工作都要非常小心。不过电池也并不是完全不能自制改装的,不必太过畏惧。

网上有个自制电池的教程,我这里就不再详细讲解制作过程了。
不过自己在改装过程中,有几个小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自制改装电池,一定要注意预防起火。结合大家的经验以及自己多年工作经验。推荐大家在操作前找一个深一点的铁通放在手边,一旦电池起火,第一时间把电池丢进铁桶。
锂电池燃烧起来状况比较剧烈,看着很吓人,但是也不必过度惊慌,锂电池燃烧后并不会爆炸。锂电池起火后最主要怕引燃其他物体,只要把电池丢在铁桶里,并保证不会引燃其他东西,就无需紧张,看着它烧完就行了(会燃烧很久很久,大概二十四小时)。
推荐最好有灭火器和灭火毯在手边,但是锂电池着火很难扑灭,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监视火情避免引燃其他物体。

最重要的注意事项讲完了,现在给大家看看我改电池过程。(过程中再给大家讲几点注意事项)

网友:
啥东西啊  无刷电调一般推油不转也会咔咔的,怎么看你这电机电调都不怎么正经

网友:
电池改造对于懂电子,会焊接的朋友不是难事。关键是电池重组的时候注意容量、放电倍率、内阻等差异,如果有专业设备最好做一下从放电测试,把内阻和容量最接近的配对做成电池组,这样才能保证后期大电流工作的时候,电芯的一致性,增加使用寿命。

楼主:
详细的电池参数也没有测量,容量应该基本一样,同样厂家的同一批电池,估计各方面参数相差不大。
主要我这是死马当活马医,所以影响到寿命什么的也顾不上了

楼主:
在这里还要向各位大佬请教,我用萝莉控,宝上买的,玩模拟器没问题,现在还没有飞机,但是买了各种元件。
现在的问题是,接收机电调电机连起来,遥控推油门前20%电机不转,遥控屏幕显示超过20%油门以后,电机才开始转。

请教大佬指点一下,是个什么问题?

萝莉控说明书有个油门曲线调整,是不是要调整这里?
刚开始搞,还顾不上试,大佬指点一下,过两天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这里还要向各位大佬请教,我用萝莉控,宝上买的,玩模拟器没问题,现在还没有飞机,但是买了各种元件。
...

没有校准油门。
简单说,让电调知道你油门信号的最低和最高数据

网友A:
另外你这个电池没有必要改。
转速高了,换低kv电机。反之高kv电机。
很多人不懂,对同一款电机,低kv配高电池,和高kv配低电压电池,是等效的。等效的意思就是,两者用起来一样,相当于同一种电机。区别在于电调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校准油门。
简单说,让电调知道你油门信号的最低和最高数据

谢谢指点,随后重新校准一下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电池没有必要改。
转速高了,换低kv电机。反之高kv电机。
很多人不懂,对同一款电机,低kv配高 ...

刚开始玩,想着遥控器卖家有经验,就按照他的思路搞了一下,就当是换大电池了。
主要还没有飞机,也不知道用多大电池好一点,随后边玩边总结经验吧。
谢谢指点。

网友:
厉害,要是短路就要放烟花了

网友:
改电池时,最好把电池放在防火材料上(比如耐高温工作垫),遇到爆燃时可以连同垫子一起扔到地上,要做好危险来临之前的准备和预演

网友B:
不错,得注意安全,这种难度的改装我还不敢尝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楼主也要把平衡头给换成3s的,不然只连xt60充电对电池也不好

网友:
狮子电池随便造,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得注意安全,这种难度的改装我还不敢尝试。不过有个问题就是楼主也要把平衡头给换成3s的,不然只连xt ...

其实改装的时候同时已经换了,只是没有在帖子里说明。这个后来者想要参考改装也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不错的手艺。顶起来。

网友:
狮子电池 ?

网友C:
电池烧起来很快的,哪需要24小时啊,一分钟都不到,烟大的很。别问我为啥知道。。。。

网友:
电池改装其实对技术要求不是特别高,但是对设备有一定要求,有些常用的附件啥的都要准备齐,我带着学生已经焊接组装过很多次了,基本没出现过啥问题,偶尔电线或者工具碰到了会短路冒一下电火花,但是也没出过大问题。

网友(2021-07-02):
引用 网友C:
电池烧起来很快的,哪需要24小时啊,一分钟都不到,烟大的很。别问我为啥知道。。。。

一看就是烧过不知一只的,最多3-5分钟,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电池没有必要改。
转速高了,换低kv电机。反之高kv电机。
很多人不懂,对同一款电机,低kv配高 ...

嗯,能具体解释下吗?给个资料来源也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嗯,能具体解释下吗?给个资料来源也行

我大概说一下吧。
只对比同一规格和结构的,这个简单,不同规格的就复杂了。
先说结论。加入你的电机是同一规格同一厂家同一品牌,A是1000KV,B是2000KV,那么你的A电机用12V,和B电机用6V,结果是一样的。
再比如,A用12V,大桨,B用6V,大奖,结果一样。如果B用12V,小桨,那么A用24V,小桨。
所以,电机和kv值可以通过调整,达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概说一下吧。
只对比同一规格和结构的,这个简单,不同规格的就复杂了。
先说结论。加入你的电机是 ...

这个看明白了,用空去研究下电机学,这个当时学的时候就一点没看明白

网友:
如果没有电池容量测试的仪器,最好别乱搞

网友:
这个电池别说同批次了。同块电池两片电芯的一致性都不咋滴。随便玩玩好了

网友: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网友(2021-11-02):
引用 网友C:
电池烧起来很快的,哪需要24小时啊,一分钟都不到,烟大的很。别问我为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