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apm装5寸穿越机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1-05-27):
迷你apm3.1,刷了subs总线,找了个闲置的5寸穿越机的机架,装好后正常解锁,自稳模式起飞一离地就朝后飞,不受控制;如果定高模式起飞油门推到接近50%就会原地旋转翻到。 apm刷的是3.2.1版本,调整PID参数也不起作用,还请群里大神指导一下。
PID参数如下

网友:
电机和桨的方向跟机型对不对

网友:
apm处理器太低端了

网友:
APM电机顺序注意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转向  和 正反桨的安装是否正确。

楼主:
电机转向和桨的安装都没有问题,解锁推油门后,在自稳模式下离地后就一直朝后漂移,定高模式油门推大了就原地旋转,非常奇怪的现象。
如果电机转向和桨安装的不对,应该不会朝后飘吧,而是直接翻了吧。

网友A:
写了一堆自动刷新没了
简单滴说:
1、不要用apm mini做穿越机
2、晃晃悠悠能飞起来的情况下,调pid。其他问题去关注更基本的安装是否正确,电机顺序,还有各种探测器的校准问题。
3、多上网去搜apm大佬们的装机经验,细节很多,我几年前玩过,现在都记不住了。
总之,飞不起来基本是装机和基本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一堆自动刷新没了
简单滴说:
1、不要用apm mini做穿越机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要用迷你apm做穿越机吗,是感度太高了吗?你说的那些细节我都注意检查过了,电机顺序,桨,陀螺仪校准,指南针校准,调PID,还有电调,遥控器校准,真的是能搞的都搞了啊

原来在qav250上的东西搬到5寸机架,只换了四合一电调,现在搞不定了,比较疑惑啊
来自微站

网友:
4合一电调啊,估计电调顺序有问题。
apm飞控的固件目标和bf不同,装好机以后简单地象无人机一样飞几个姿态可以,类似穿越机的手动模式飞行的话极容易炸机。
还有,apm其实比bf要复杂,你觉得你搞懂了,其实你不见得懂。我前后搞了3块apm mini,都以为是飞控问题,最后最后才发现飞控都好着,是自己的问题。其中,电机顺序和桨顺序的坑是踩在我的macbookpro的屏幕上过去的,直接干碎屏幕。
即使前期调好了,后期pid这块你还有个摸索的过程。
所以,我是来劝退的,除非你特别喜欢apm,想做非穿越机的其他方向的研究。研究apm最好还是去它官网啃英文资料 https://ardupilot.org/ardupilot/index.html

网友B:
我2017年也是这个配置机架150,没有你说的这个往后飞的现象,有没有做罗盘电机校准?

网友:
很大概率是电调顺序的问题

楼主:
罗盘做过校准了,4合一电调也校准过了,刚才又重新检查了一下电调和迷你apm飞控的之间的线序对应,电机对应的电调信号线按照apm飞控的从右上角开始顺时针顺序1,4,2,3对应,现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了。用的时BN880GPS,罗盘内置的,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一开控,GPS信号就受到干扰,无法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2017年也是这个配置机架150,没有你说的这个往后飞的现象,有没有做罗盘电机校准?

150机架的PID参数能告知参考一下吗

网友:
我也刚用mini apm组了一个250的机架,起飞抖的不行,抽搐,p值都调到0.02了才勉强起飞,不知道啥原因,这个mini apm在我的450上用的很好,估计是振动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