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端OSD不显示油门位置,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28):
连续2台机子都是蜗牛星云天空端,飞控分别是化骨龙f7 25AIO 幻蜂f7 25aio,所有功能一切正常,唯独油门位置不显示,第一台没显示我还以为是飞控的问题,也懒得管了,哪知道第二台也有同样的问题,请问大佬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我用的大疆天空端,能显示的东西很少。油门不显示,角度也不显示。
只能显示:
电池
电压、飞行模式、十字准星、模拟地平线侧标尺、GPS经纬度等

网友B:
好像目前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