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RCGF10CC还未磨合CDI就不工作了!

楼主(2021-05-28):
买了两个月的RCGF10cc汽油机因没有时间弄,一直未磨合,昨晚拿出来磨合,着车不到3分钟后熄火,再也打不着了,检查火花塞原来是CDI没有高压输出了,这让我情何以堪。这是质量问题还是人品问题?CDI用的6V稳压供电。

就是图上这个CDI。

网友:
好这个CDI很容易坏,是哪个牌子的发动机呀

网友:
RCGF 的 10CC 真的有很多问题,首先火花塞螺纹做错,公制和英制搞错,造成火花塞旋进去容易滑丝,一个大厂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错误?现在CDI又容易出问题,叫人怎么敢买?真是恨铁不成钢

网友:
把这个发动机丢马桶里冲掉,买个阿西尔的cdi三叶91四冲,改汽油比这个香

网友:
关注这个发动机很久,始终下不了决心买

网友:
为了节约成本,就是不肯使用阿西尔,阿西尔是专业做cdi的,dle,ngh都是采用阿西尔的

网友:
是不是稳压出了问题  我之前买的20cc,中途熄火就是电源问题,后面直接2S直供,再也没熄过火 同款CDI

网友:
你试试把你的不是原厂的转速表拔下来哈

网友:
不行你可以找我,我来帮你安排售后

网友:
6v的供电也偏低,这个cdi用2s锂电池供电最合适

网友A:
我曾經220元买了一个这种点火器,用了几天坏了卖家说是是我使用不擅不予保修。后来自己用摩托车点火器自己改了点火。用了两年了,至今完好。

楼主(2021-07-02):
寄回厂家维修,给我换了一个,服务还不错。不过没时间,又放到一边吃灰了。

网友B(2022-10-05):
从甲醇机到i汽油机,至今也玩了近十年了,虽没玩过什么高档发动机,但自认为调汽油机还是有点心得的,可这个RCGF10CC,已耗尽了我的毕生所学,就是调不出理想状态,地面调好,上天熄火,已炸了二架飞机,实在不敢再用了,真是恨铁不成钢啊

网友:
我的也是用了两次就坏了返厂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甲醇机到i汽油机,至今也玩了近十年了,虽没玩过什么高档发动机,但自认为调汽油机还是有点心得的,可这 ...

换飞机继续干,找到问题     大师精神增能轻易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經220元买了一个这种点火器,用了几天坏了卖家说是是我使用不擅不予保修。后来自己用摩托车点火器自己 ...

同样的遭遇,现在我只用自己改的发动机和点火器,一直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