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米八翼展迪卡斯龙

楼主(2021-05-28):
在闲鱼上从东北一个朋友那里买了一个老版的迪卡斯龙,一米八翼展,轻木骨架,EPO材质,虽然放了较长时间但还是很扎实,电装测试一切动作正常。只是电装配置为4260KV600电机,40A电调,厂家推荐4S电池。我觉得对于这么大个的机器来说,这个配置有点低,想升级一下用6S 5200 55C做动力电源。但是这个电机表面没有任何标识,电调也是。麻烦群里见多识广的大侠们指教一下,这个原装电机和电调是什么来路?这个配置直接上6S电池能行吗?电调是肯定要换的,电机需要换吗?

网友:
电机不用换,电调换了吧

网友:
XXD动力套装。4S估计都吃力。

网友:
弄个电流表测一下

网友:
感觉桨配对了,6s这电机应该还能行

网友A:
按以往经验,这规格的电机,KV500左右 6S配14×7桨
KV600,转速高了,6S下桨配到13×6应该没问题,电调60-8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以往经验,这规格的电机,KV500左右 6S配14×7桨
KV600,转速高了,6S下桨配到13×6应该没问题,电调60- ...

完全可行,因为我也有同款飞机,实践检验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以往经验,这规格的电机,KV500左右 6S配14×7桨
KV600,转速高了,6S下桨配到13×6应该没问题,电调60- ...

嗯,我准备用原装电机,换80A电调,电池用6S,螺旋桨用13*6.5先试一下,然后再换朗宇3520KV520电机,螺旋桨换14*7,看看效果。3520电机这两种桨都可以用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原装电机用起来如何?

网友:
XXD的设备是真心不敢用

楼主:
首飞炸机。原因是机翼原装的9克舵机锁死,看来这架飞机原始设计就有问题,1米8的机翼副翼用9克舵机实在是太小了。当时因为不想破坏机翼外观,所以没换,现在看来真的不能有侥幸心理。这架飞机年代久远,机体轻木框架已经变脆了,必须经过加强以后才勉强能用。但是电装必须全部换掉才行。

楼主(2021-07-02):
换舵机后试飞成功。飞行中有点小毛病就是飞机老是左机翼下沉。微调调整副翼后勉强保持平飞。落地后发现是两根机翼对插碳杆不平行导致的机翼安装角不一致,致使机翼升力不一样。

楼主(2021-08-19):
这个迪卡斯龙,飞了十几个起落,变得越来越不好操纵,原因是机体设计严重不合理,平尾垂尾出奇的薄,并且实在年限太久,机翼和舵面变形严重并且还毫无规律,每次上天都要微调,最后决定拆掉所有电调,机体就只能报废了。不过毕竟上过天,这架飞机也不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