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姿态?

楼主(2021-05-28):
请问各位大佬如何判断距离较远的飞机的飞行姿态?

网友A:
距离远的时候看不清姿态,主要靠动态变化感知的。
每一个操作,飞机都会作出相应的改变,自己对此要有数、
还没飞到很熟的时候尽量别飞太原,容易丢。

网友B:
先别飞远了,心里有数再浪

网友C:
到飞远看不清的时候就已经没办法了。
那就不飞远 呗,各人视力都不一样。
有一点就是飞机在任何时间点的任何状态都要观察仔细,然后遥控器的任何操作在动之前都要有预判,这样大体上万一看不清了心里也有个数。

网友D:
千万不要飞远,可以飞高,飞高了就算判断失误也能及时修正,但是不要飞到头顶或者身后。当熟练以后姿态是在心中,通过飞机的飞行轨迹判断姿态来打舵。此时目视轨迹与自己已经飞了千百遍的轨迹会保持一致,这样的状态下飞机甚至能做到连续不间断橫滚。

网友E:
打副翼,看方向

网友F:
上个月,新机 第二次起飞就做动作,太远,结果炸了

网友G:
炸还能捡回来,飞丢就提控回家了。

网友H:
姿态在心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姿态在心中
得和对待热恋的姑娘一样,视线和心灵都不能暂离。

网友I:
别飞远,打副翼,看方向。学习了。

网友J:
把眼睛睁大,把技术练好,还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