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不好,加工费巨高!改一下结构,成本降低九成!

楼主(2021-05-28):
这个是我要做的零件,找不到材料,也没有加工的朋友,只好外发淘宝加工。咨询了一下价格,分别是600元,700元,800元报价!感觉没什么难度的零件,费用真高啊!不过也理解,加工行业就是这样,人工费,折旧费等等各种费用成本高!只好再想想办法,改改设计,看看怎样设计可以节约成本。我这个零件注意就是装个电机用,没太大的精度要求。

楼主:
想了半天,想到一个方案,考虑采用激光切割+折弯方式。咨询了报价,分别是150元、120元、80元。成本降低不少啊!

楼主:
选择了80包邮的一个店家。零件加工好发来了。做工感觉不怎样,不过基本能用。

楼主:
本来想DIY的,可惜弄不到板料(有朋友知道北 京哪里好弄,麻烦告知一下吧?),淘宝找块A3板需要63元,想想还是不合适。

网友A:
80还包邮..........怪不得市场这么艰难了,做烂市场

网友B:
折弯的90度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还包邮..........怪不得市场这么艰难了,做烂市场

老板看错厚度了,以为是3mm厚的板。不过老板人不错,还是接了这单。正常肯定做不了,我捡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弯的90度不太准,

我用量角器测了一下,的确不准,不过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看错厚度了,以为是3mm厚的板。不过老板人不错,还是接了这单。正常肯定做不了,我捡个便宜。

8mm厚的板子有点过于厚实了,没必要折弯还麻烦,正常3  4mm的不锈钢折一下也够用了,拿个大号扳手也不定能再掰弯.......80减去材料机器人工邮费,估计就赚了包烟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还包邮..........怪不得市场这么艰难了,做烂市场

你也是做机加工的?我也觉得这价格白菜到家了,就算三年不开张这价格都不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是做机加工的?我也觉得这价格白菜到家了,就算三年不开张这价格都不能做。

非也,按最最最低标准一天只做一单来算,连50块钱都赚不到的话就真的不用做了,去菜市场买点菜买点肉回家煮顿饭都不够.......

网友D:
这种折弯结构也不设“角支撑”板,就不必要求90度夹角准确性了,折弯的8mm厚板条(26宽x168长)在承受动态力状态下,必有谐震。

网友E:
这种电机座,最好就是买成品电机座修改,不然就买点角铁,自己焊接改改,外加工别人也挣不到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折弯结构也不设“角支撑”板,就不必要求90度夹角准确性了,折弯的8mm厚板条(26宽x168长)在承受动态 ...

关于震动,你说的有道理,如果再加上同步带轮本身多边形震动,还真可能产生共振,到时候观察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机座,最好就是买成品电机座修改,不然就买点角铁,自己焊接改改,外加工别人也挣不到啥钱。

你的建议还不错,不过这种电机没看到有成品电机座,料也不好搞,原来这边有卖料的、加工的,但是政策一变,都被赶走了。
至于挣不挣钱那是卖家的事情,这个我不关心。毕竟是DIY,没什么苛刻要求,能找个便宜点愿意做的店家就行。
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原先做块PCB板,5块钱还包邮,厂家绝对是倒贴钱。也许有资本介入吧,先烧钱挤夸竞争对手,然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还不错,不过这种电机没看到有成品电机座,料也不好搞,原来这边有卖料的、加工的,但是政策一变 ...

这个真是悖论啊,你那里连基础材料都买不到,以后车床铣床用啥,都网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是悖论啊,你那里连基础材料都买不到,以后车床铣床用啥,都网购吗

急着用的会网购,不急的慢慢打听哪里能买到料。原来小红门有卖基础材料,几年没去了,前两天去看,发现地上都长草了,不知都搬哪了。

网友:
电机座结构不合理啊,两侧加三角筋板

网友:
可用铝合金板8毫米左右自己做,直角用螺丝连接,两边加三角支撑,半圆难做可用45度倒角,电机连接孔做椭圆,便于调皮带松紧.

网友:
可以用焊接的方式制作啊  那自己都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