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噪音太大,扰民,改装无刷电机

楼主(2021-05-28):
我的小机床是BV20L-1,用的是220V单向交流电机,声音特别吵,很久都没开机了。皮带轮传动。

楼主:
改装方案

楼主:
800W无刷电机+控制器

楼主:
无刷电机比较麻烦,因为轴是花键的,最大10.8mm,20齿,很难找到合适的同步带轮。一般厂家都不加工花键!我咨询过线切割,这个小同步带轮45#钢报价150元。我觉得太贵,后来考虑做一个200mm长的同步轮,线切割报价是240元,我自己截断成10个,相当于每个24元。不过担心自己测绘的尺寸不准,怕配合不上,那就白做了!还是暂时考虑不做花键了。采用涨套+同步带轮方式试试。

网友:
单相电机的噪音主要出在哪里呢?应该不吵的啊?风扇还是轴承?

网友A:
800w无刷电机看起来像转向电机,12v24v的,跑800w的话要40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w无刷电机看起来像转向电机,12v24v的,跑800w的话要40a电流?

没试过,这个种电机不建议长时间用,否则发烫厉害

网友B:
声音降低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降低多少?

还没改造完

网友C:
这种电动车电机用着不方便,
因为需要另外加大功率直流电源,
其实省事的话直接用缝纫机无刷电机就行,
还有单向电机应该不吵的,
最多由于功率大,有点嗡嗡震动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动车电机用着不方便,
因为需要另外加大功率直流电源,
其实省事的话直接用缝纫机无刷电机就行,

电源我有了,缝纫机电机比这个价格要贵,功率550W左右,而这种助力电机我已经有好几个,控制器也有,所以这个方案适合我。电机声音我比对过,要小很多,所以才打算改装一下,试试效果。

楼主:
安装零部件

楼主:
还不会发视频,等会儿再传视频

楼主:
低速运转时候的噪声基本能接受了,但高速运转时噪声还是很大!也不知道这些噪声来自哪里

网友:
原来的交流电机也没有什么噪音。你改无刷电机没有什么用!!
这个车床的运转噪音来自于传动齿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用车床都用皮带或尼龙齿轮的原因,降低噪音!!!

网友D:
你可以单独试试交流电机和无刷电机,相同高速时噪音都不太大,差不多。改电机降噪音意义不大!  只是方便调速,这个无刷好像是不能长时间工作!!
抛开调速来说,原交流电机是比较合适的。不如将齿轮调速改为皮带塔轮调速,输出功率不大可以改成赛刚齿轮。声音明显降低很多!!

不知具体结构,我的经验是,不使用车螺纹时,断开车丝齿轮和轴,能降低60%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单独试试交流电机和无刷电机,相同高速时噪音都不太大,差不多。改电机降噪音意义不大!  只是方便调 ...

看来要降低噪声还挺麻烦的

网友C:
干活的时候放点音乐就行,不需要改,不过改了也好,车丝的时候可以速度慢点,好把握,
我有个U2磨刀机声音才大,
100多W的电机加上金属外壳的共鸣,
听着就像3KW的电机那动静,
我基本晚上7点以后就不用角磨机了,
9点后就不干活了,就是怕投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活的时候放点音乐就行,不需要改,不过改了也好,车丝的时候可以速度慢点,好把握,
我有个U2磨刀机声音 ...

你也是楼层玩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活的时候放点音乐就行,不需要改,不过改了也好,车丝的时候可以速度慢点,好把握,
我有个U2磨刀机声音 ...

楼层玩家?我晚上都不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单独试试交流电机和无刷电机,相同高速时噪音都不太大,差不多。改电机降噪音意义不大!  只是方便调 ...

对的,

要大范围调速,直流电机(最便宜可靠的-----跑步机电机)加一个2级变速,可以从10~4000

网友F:
上个750瓦二手伺服,声音很小,力量很大,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

要大范围调速,直流电机(最便宜可靠的-----跑步机电机)加一个2级变速,可以从10~4000

这个办法不错,可惜我去年把二手跑步机卖了,当时怎么没想到呢?有点遗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750瓦二手伺服,声音很小,力量很大,价格还便宜。

咨询一下,大概多少钱?什么地方买?

网友:
好像还是原来的电机好

网友G:
改造的方向错了,一般交流电机的噪音不会太大,声音的主要来源为车床的齿轮、轴承,如高速声音大,很大机率是轴承发出的,更换一对好的轴承可解决

网友:
同步带噪音大,我的就是,你用多契带。

楼主:
做了个电机比对噪声实验,大家看这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71988&extra=

网友:
咸鱼上就有,带调速的,大概全套300元。

网友:
噪音是齿轮传动发出来的  应该和电机关系不大  除非你轴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速运转时候的噪声基本能接受了,但高速运转时噪声还是很大!也不知道这些噪声来自哪里

从你的视频来看噪声应该是齿轮发出来的。可以先将丝杆的齿轮撤出看看。

网友(2021-07-06):
齿轮间隙的问题,估计有2个齿轮没接触好,

网友:
大电机,直接同步皮带带动主轴,不经过齿轮变速了。
齿轮箱也密封好,贴厚橡胶。

网友(2021-10-07):
引用 网友C:
干活的时候放点音乐就行,不需要改,不过改了也好,车丝的时候可以速度慢点,好把握,
我有个U2磨刀机声音 ...

没有别墅,难啊

网友C:
住楼房是挺难的,尤其是遇到疙瘩的邻居,
我上次在丈母娘家帮着通管道,
手动通的没啥声音,
楼下的邻居就上来说话了,
遇到这样的邻居真是见鬼了,
幸好我的邻居没这样,我家管道一年通17.8次的,
早习惯了
通管道不是很正常吗?
幸好我是在车库和办公室干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来要降低噪声还挺麻烦的

国产的齿轮车床就不要想着太低的噪音要求了,国内的工艺水平没可能的,老外的好床子倒是有些声音真小,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用加工汽车齿轮箱的工艺要求去生产机床,那我们的机床完全可以像汽车那样,站在旁边非常安静,几乎一点噪音都没有,可惜这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国内是不可能的,机床的销量那么小,做出来也是天价,有谁会这样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齿轮车床就不要想着太低的噪音要求了,国内的工艺水平没可能的,老外的好床子倒是有些声音真小,其 ...

把挂轮组中的介轮换成尼龙材质试试,一定会大降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改造的方向错了,一般交流电机的噪音不会太大,声音的主要来源为车床的齿轮、轴承,如高速声音大,很大机率 ...

对老电机保养加油换轴承后,噪音也会降低。齿轮间的啮合是噪声的主要来源,小扭力的部位齿轮若要能换成尼龙材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住楼房是挺难的,尤其是遇到疙瘩的邻居,
我上次在丈母娘家帮着通管道,
手动通的没啥声音,

精致的利己主义像瘟疫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齿轮车床就不要想着太低的噪音要求了,国内的工艺水平没可能的,老外的好床子倒是有些声音真小,其 ...

技术上实现低噪音并没有啥问题。关键是产品的性价比降低了厂家不干。

网友:
用大功率变频电机加皮带变速驱动主轴,原来的主轴齿轮拆掉。可以实现降噪

网友:
原来有一台250小车床配的2.2kw变频电机皮带驱动,基本可以实现原有的加工性能,并且降噪效果可以。

网友I:
这种拆机无刷电机看似功率很大,实则非常鸡肋,满载电流快100A了,发热是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配套驱动,电源的价格都能买一个异步电动机了

网友(2023-03-08):
楼主 实际效果怎么样啊 ,我也想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活的时候放点音乐就行,不需要改,不过改了也好,车丝的时候可以速度慢点,好把握,
我有个U2磨刀机声音 ...

666,还敢在家用角磨机

网友J:
这个电机 不咋地  ,我也有一个,车大直径没力气,后来换上三轮车电机,相当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机 不咋地  ,我也有一个,车大直径没力气,后来换上三轮车电机,相当给力。

相比普通电机的噪音减轻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机 不咋地  ,我也有一个,车大直径没力气,后来换上三轮车电机,相当给力。

电机刹车 正反转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