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你们的蝎子2520一般飞多久会烧?

楼主(2021-05-29):
昨晚检修X3,换了个易碎舵臂,调机的时候发现集体螺距只有十一度的样子,脑子一抽给重新校成了13度,完全忘了之前为何改成只有十一度……
今天出去飞X3,发现螺距推到底机尾会跑(其实是严重掉转了),还上下来回抽了几次,第一起落下来就闻到奇怪的糊味,但没当时在意,就只是控上把集体螺距又收小了
终于,第五个起落,练习幸运大转盘到最高点的时候,直接没动力了……赶紧放正给小负螺距,难以置信这么小的(360级)飞机也能熄火降落,最后飞机无伤

这个蝎子2520用了大概七八年,保守估计2500起落了,之前感觉大螺距容易掉转跑尾,就把螺距收到了11度
现在看来应该是长期使用,性能衰减了,想当初这个马达性能最好的时候我在练悬停航线倒飞,后来技术提升了它也慢慢不行了,但是我一直以为是我手法不好(因为一直听人说蝎子特别暴力),于是收螺距、练钟摆类动作的时候尽量放慢,后来时光机幸运大转盘也都能流畅的做出来,然而风大的话还是会顶不动。这个衰减了的蝎子2520锻炼了我的手法,看来我还得感谢它。
关于轴承和轴,由于听闻这电机会啃轴坏轴承,这么多年我都是10-20起落就上蝎子神油,靠近齿轮的那个轴承因为看不清,每次更是挤上一大坨油,所以这么多起落,别提啃轴了,连磨损都没有(见图4),轴承也从没换过,而且轴承状态都很好。当然代价是机身上会比较脏
蝎子2520用的也是0.2mm的矽钢片,但依然很烫,这个很迷。外转子壳体很薄,可能磁路不是很好,导致效率略低
关于替代电机,不改机身的话,目前考虑XNOVA 2618或者egodrift 2520,xnova的价格稍贵,egodrift听说一开始效能挺好的但是后来出的也变烫了,这个回头得问问罗总去

后面看了两个马达的视频,发现这个级别的小机子,不管装啥马达,大螺距都是会掉转的……就想改下置马达,直接用3215,但是3215电机kv都只有920左右……GAUI原厂推荐的是直接用500级的3226电机,蝎子有1600kv的可以直接用,但是我感觉有点太重了(3226体重230g)
想用3215的话就只能定制或者自己改绕线了,罗家的3215收一个自己重绕或者订制(不晓得啊可以)会比较实惠,或者找XNOVA看看能不能订个1800kv的3215。3215电机在小兔380上的表现实在是太惊艳了,我感觉3215电机应该也能给泰世X3带来一个飞跃
所以各位,你们的蝎子都还好吗

网友:
蝎子的动力按道理应该很够用了,这个烧了重新绕线也可以修好

网友:
亚拓470电机应该也能用

网友:
重绕的470电机要吗?1800kv正好,满意付款

网友:
上个月瞧见飞友在试这颗

网友:
弄完讲讲动力感受给大家参考参考哇,我上次炸了X3也刚修好,今天再练自旋翻,可能我的螺丝胶过期了,差点射横轴

网友:
能飞出幸运大转盘的应该是把电机飞极限了。至少我不还做不到让蝎子电机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