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神,罗盘校准总是弹出这个窗口

楼主(2021-05-29):
还没校准完就弹出这个窗口,gps还是不健康。

网友:
把自动校保存那个选项关掉,就可以一直转,转到你满意再手动保存

网友:
这是调试直升机机的吧看不懂,帮顶一个

网友:
它只是告诉你新的保存的校准值是多少而已,没说有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