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通兔机和穿越机的定位是什么?有何意义区别

楼主(2021-05-29):
本人对穿越机刚入坑,手里有个369抬杠6S在飞,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手动飞行,就是感觉这机器太肉,不好玩。5寸机感觉太危险。最近关注大通的兔机和方块机,什么239、339、249、349的,什么兔机啊,方块机啊,不太懂,就想知道他们2个系列的定位,我好挑选一款作为练习机飞。

网友A:
兔机现在没有什么性价比了,要安全和性能可以看看betafpv pavo30,95x v2,ldarc et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机现在没有什么性价比了,要安全和性能可以看看betafpv pavo30,95x v2,ldarc et85

好的,谢谢

网友:
        兔机整机确实偏贵,但我倒觉得大通的机架设计还是不错的。楼主如果有装机经验,可以买个兔机的空机架装,性价比比整机高很多。而且相比圈圈机机动性也要好,如果pid调的好我个人认为2.5寸的兔机花飞手感是不输五寸的。
        当然,还是要看楼主以后是喜欢休闲飞还是暴力花飞了

网友:
推荐圈圈机,安全第一

网友:
手头有3架兔机,感觉还不错

网友:
新人提醒你,别高估了自己的水平,最好选择圈圈机,保护机型,飞到你感觉完全不会炸机时,再改其它机型,不然,花的都是钱,(当然,土豪就当俺没说,你自便)新人血淋淋的教训,请谨慎选择!特此,通告……

网友:
强烈推荐et85。除了大油门失控。其他我觉得没啥缺点。kit也便宜。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