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到底什么是“O艇”、V艇?

楼主(2021-05-29):
百度上查不到靠谱的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94595592.html

    谢谢!之前看过这个帖子,还以为是胡扯,看来确实如此。
    就是不理解O和V是不是代表英文的首写字母?我原来一直猜测O和V代表船的外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之前看过这个帖子,还以为是胡扯,看来确实如此。
    就是不理解O和V是不是代表英文的首写字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ighlight=v%2B%CD%A7
善用搜索

网友(2024-04-03):
V是全浸桨水中舵,O 为半浸桨 外出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