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淋雨怎么办?

楼主(2021-05-29):
我的机上树了,淋了两天雨,请问捡回来晾干后电调、接收机还能用吗?

网友:
没淋到雨的话电子设备问题不大

网友:
固定翼的话。估计没有什么损失的,最多是电池过放,我飞水机经常设备都全部进水。

网友:
就算弄湿了,彻底清理干净,干燥后再上电,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就是不知道淋雨的时候水有没有进里面去,以及当时电有没有跑完……

网友:
淋雨应该问题不大,不在通电的情况下泡水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带电淋雨就有隐患,如果没有电了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蓝箭野马p51肚皮朝上掉到水池里,捞上来后飞行员全泡了水,光把接收机吹了热风,放了几天后一切完好

楼主:
淋雨前我把电放完了,也许不会有事。

网友:
电子设备,回来用纯净水仔细刷洗,吹干,上电看看反应,最好是能测试下电流有没有增大,没有就没事

网友A:
我有一架小飞机,飞小竹林里了,取不出来,半年后,莫名奇妙的被取出来了,上电还能飞!

网友:
通电淋雨够呛了,会检修的话把烧黑的元件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架小飞机,飞小竹林里了,取不出来,半年后,莫名奇妙的被取出来了,上电还能飞!

可以啊,都是什么品牌设备

网友:
欧兰斯的mini p51 原厂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