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buggy推荐

楼主(2021-05-29):
除了京商,凯思玛,还有什么适合家里玩的buggy车型吗?
<

网友(2021-08-14):
Ae有几款28比例小车,但是也挺简陋的,有开放平台的就好了
<

网友A:
飞神有1/28和1/32的小车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神有1/28和1/32的小车

买不到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不到了吧

一个探路者,一个qq台球车,都买的到啊?老哥你按这个上某宝搜搜试试
<

网友:
还有个伟力L929可以选择,应该是全比例的

<

网友:
如果楼主不纠结于rc范围的话,我倒是可以推荐两个玩具级别的小车子,例如这个外壳山寨的e-ervo的小车(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traxxas 大e),不是全比例的,但是外观比伟力L929好看很多,有能力就可以买回家自己改成全比例。

还有这个创新8012小摩托,也是玩具级别,但是操控方法和四轮车有很大不同,可以买回家玩玩换换口味,因为是库存老玩具,车架制作精度来说很粗糙,我自己动手整治完龙头虚位就感觉很不错,要是有能力也可以改成全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