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爽歪歪

楼主(2021-05-29):
老古董拿出来爽爽

网友:
场地不错,现在国内绝大多数的这类场地都是不让进的

网友A:
好像看到过您制作自转旋翼机的图片,为何不也拿出来晒晒。最近迷上了旋翼机,但自制了一架试飞滑跑 拉起时总是左侧翻不能升空。百思不得其解,望能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到过您制作自转旋翼机的图片,为何不也拿出来晒晒。最近迷上了旋翼机,但自制了一架试飞滑跑 拉起时 ...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旋翼机重心问题,用悬吊法找重心,然后推力线过重心,这样一般都能飞起来。我的炸机后再没做,主要是旋翼制作有一定难度。

网友:
谢谢指点,我这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