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Betaflight固件设置飞翼舵机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05-29):
我买了一个F3飞控板,板上集成25mw图传。这个板是卖家从小穿越机上拆下来的,板子的功能定义如下图。买来时已经刷了betaflight3.1.7的固件。我准备改来玩小固定翼FPV,但我在“配置”里选了Flying wing后,有些固定翼的设置项都没有,比如舵机的感度、反向这些设置。现在就想请教一下对F3飞控比较熟悉的朋友,这版固件是不是不支持固定翼?如果刷更高版本固件会不会跟这个板子有兼容问题?刷高版本后不行的话还能再刷回来吗?

下面是做了一半的飞控模块:

地面站上所有配置页的截图如下:

网友:
3 4 就是舵机 你想设置什么????

网友A:
把这个点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点上看看

多谢这位朋友,我启用专家模式后确实多了几个设置页,主要增加了失控保护、调整、伺服、传感器这些设置页。舵机设置应该没问题了。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按Flywing模式,飞控的pwm3、4是接舵机的。而在Motor页面上,看到servos4、5随飞控水平状态有数值变化,但没有对应输出到pwm3、4(舵机接到pwm3和pwm4没反应)。

用resource查不到servo的端口代号。是不是想办法把SERVO 4、5的端口代号改为指向MOTOR 3、4来输出就好了?

网友:
固定翼一般用inav的固件。

网友:
bf飞固定翼设置很麻烦的 我弄过 放弃了 这个飞控可以刷inav的

楼主:
我看另外一个贴子说更新固件后解决了,我今天把固体升级到BF3.2.5还是不行。但是用在CLI窗口下用resource重定义端口解决了!
原本用查的motor和servo端口如下:
resource MOTOR 1 B08
resource MOTOR 2 B09
resource MOTOR 3 A03
resource MOTOR 4 A02
resource MOTOR 5 B07
resource MOTOR 6 B06
resource SERVO 1 NONE
resource SERVO 2 NONE
我试了把SERVO 4/5定义为A03/A02还是不行,舵机接motor3没反应。这时想起另一篇文章:开源飞控改固定翼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8%B8%C4%B9%CC%B6%A8
上面说“图片上舵机的顺序和实际的序号不一致”,左/右舵机应该分别设置resource servo 1/2。我就用这样尝试:
resource motor 3 none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1 A02
resource servo 2 A03
然后输入:save 保存重启。
把舵机接上motor3的PWM输出口,结果有反应了!设置终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