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公斤限距载重空投 电池舵机的选择

楼主(2021-05-30):
我想问一下 一般 都用什么电品牌池 重量相对较轻 爆发力大 还有比较轻的
舵机
有哪些选择

网友A:
你都没说你什么载机?

网友B:
cadc?
这种比赛就别直接问了,得自己慢慢试。

网友C:
好选 富力格式二选一 花牌或者三圈也可以
来自微站

网友C:
像CADC这种比赛 建议自己试或者大佬带
电池就那几个牌子自己选 格式富力啥的
电调不好说 耐用就不会轻 扭力大就不会轻 反之 三者最多兼得两者 建议看下直机的舵机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