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的电机和桨的选择

楼主(2021-05-30):
固定翼飞机,是用专门的固定翼电机,还是为多轴开发的电机好?
感觉多轴的电机产量高于固定翼的,进化也快
桨是配合电机的,同问

网友:
想一下厂家为什么单独开发两个系列的就明白了
厂家钱多烧的慌

网友:
其实,球一样,可能就是电调不一样

网友:
我比较喜欢盘式的,重量轻效率高。不过盘式一般kv比坨式的低,要搭配大桨。飞固定翼还是用固定翼桨吧,螺距大,适合有点速度的。多轴桨更适合悬停工况

网友:
317轴的电机越来越少,现在厂家都把重心放在多旋翼上了,搞得我想配个折叠桨都难

网友A:
我觉得是工作点不一样。多旋翼桨叶的来流速度慢,导致同样输出功率下负载力矩相对较大,转速偏慢,反映到电机参数匹配上的需求就是力矩要大,kV设置偏低。对桨叶来说来流速度慢,桨距就可以做得比较小(同步线速度等于桨距乘以转速,当来流速度等于同步线速度时桨叶即不做正功也不做负功)

楼主:
感谢大家,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B:
固定翼的桨螺距会大些,再则固定翼用大桨,反扭太大也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的桨螺距会大些,再则固定翼用大桨,反扭太大也难受

双发抵消反扭

网友B:
双发那能低消一部分,但陀螺效应可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发那能低消一部分,但陀螺效应可不爽啊

能解释一下陀螺效应吗?没有了解过这个
左右电机反转,分别用正反桨,还会有问题吗?

网友B:
这个一会说不明白,还是自己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会说不明白,还是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
有飞控那都不是事

网友C:
如果是FPV的话,效率是第一位的,T motor的电机很多都是效率型的,我飞御猫用了AT 2317 KV880 带11寸桨,不同的桨对留空时间也很重要。
盘子电机一般都是带动多轴桨,气流方向不一样,不建议用多轴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FPV的话,效率是第一位的,T motor的电机很多都是效率型的,我飞御猫用了AT 2317 KV880 带11寸桨,不 ...

盘式电机配个合适的固定翼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工作点不一样。多旋翼桨叶的来流速度慢,导致同样输出功率下负载力矩相对较大,转速偏慢,反映到电 ...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固定翼速度极慢的时候(假设不失速),这时对面来的气流速度慢,这种工况比较接近多旋翼。 当固定翼速度快的时候,多旋翼桨的效率会急剧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盘式电机配个合适的固定翼桨怎么样?

想效率高,用T motor AT AS系列就好了 配AP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当固定翼速度极慢的时候(假设不失速),这时对面来的气流速度慢,这种工况比较接近多旋翼 ...

没飞过多旋翼。固定翼飞行浆效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飞花式3D,有些动作是在半失速(眼镜蛇)或全失速(失速螺旋、吊机)状态下完成的。这种状态下,舵效全靠浆气流实现。如果没有浆气流,或气流不强,垂尾和平尾的舵效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飞过多旋翼。固定翼飞行浆效是最重要的。尤其是飞花式3D,有些动作是在半失速(眼镜蛇)或全失速(失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