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改装横轴O圈,手感高级了 + Neo 小功能心得 + 吹水 (技术贴)

楼主(2021-05-30):
我是个打工的,时间有限,不像以前可以任性码字,以下文字都是语音翻译的,请谅解:

改装部分

其实之前看过发帖的一些么有应该知道我对土狗的旋翼头手感不是非常满意,最早以前的改进,主要是把旋翼头中间的跷跷板结构去除了,但是手感依然比较僵硬,尤其是在高转速下,有一些不规则的摆动。 详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8140

那今天一次是做了两个升级,一个是更换了neo,另外一个升级就是更换了横轴胶圈

这个改装并不是突然想当然而来的,大部分的高档直升机,中间的避震结构都是这种圆形的面包圈,包括手感非常有代表性的logo系列,我的logo 550中间的橡胶圈非常的肥大,这也让logo的手感变得非常的柔和

非常幸运,我找到了这个一样的款式,它叫做螺丝密封胶圈,那么是跟航模的用品相比,这种即便是进口的产品,也只有两块钱一个

具体参数大家看图,我之前就是因为测量不准确,大家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测量金属件,不要测量橡胶件,我插了0.5毫米,导致重买

大家搜一下就能找到那在这种型号下只有一种材质,而且我觉得非运动部件不是非常重要,尺寸对就行了,一边三个刚好

土狗的横轴胶会是10.7毫米,这个横轴胶圈直径是3.5毫米,三个刚好是10.5毫米,塞进去刚刚好,其他东西不用做任何的改动,几分钟就能做完,要注意它的胶圈内径是八毫米的

这次改完以后反馈配合neo反馈非常明显,整个手感非常线性高级,在快速中摆&急停中,不会再有以前不规则的摆动,很干脆的就能停下,而且不是那种极度生硬的手感,当然,相比我的logo他手感依然是偏向硬朗,但是这不是以前的僵硬了,这个改装非常成功,也只花费了我20元。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NEO带来的优点,但是我之前飞过朋友的NEO与土狗,还是能够明白之间的区别,NEO,带来的主要是非常线性的操作,手感也就是连续滚转中,它的速率是一致的,这个之前的kbar就无法做到有点卡顿

土狗设置心得篇:
有摩友可能看过我比较早的帖子,那么那个时候主要是以练习为主,在非低转速当时的配置是520毫米的大奖,后来呢,试了一下么,朋友的550毫米主讲一发不可自拔,其浮力非常好,我在1900转就可以练习各种3d动作

之前520毫米时,那么整个飞机其实是稍微有点重了,但是改为550毫米后,整个飞机是3100克,我配置的是原装马达4020 1320 kv型号,以及富力5000毫安时70c暴力电池

这个配置是非常有优势的,如果马达池采用13t,那么你基本上在80%油门定速时,可以得到2500转的转速,这颗马达力量非常大,而且重量轻。目前3档位 1900 2200 2500

另外,在螺距的设置上,我从之前的13降到了12点5,虽然说整个飞机稍微有一点力量不足,但是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练习室可以把罗距随时打到底,这种是无法憋住马达的,而如果你的整体逻辑非常大,就必须在手法上非常注意

关于马达这里,我有一个自己的猜想,也是结合周围朋友和群内的信息得到的,不一定准确,只供参考,这架飞机在设计时主要是520毫米的,所以在升级为非常暴力的马达时,比如4025第四代蝎子电机或者同级别的牛逼电机会导致扭距过大,飞机可能某些地点地方是比较薄弱的,只是个想法,因为周围朋友用这颗原装马达,还有稍微弱一点的combove马达的都没有这个扫齿,当然,这只是个猜想,聊多了,大家又得吵

NEO 功能设置篇:

第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是反重力功能这是neo 6.4新增的这个功能的主要原理,就是在帮你,在飞机反向飞行的时候自动补﹣螺距,总体试下来25就足够了,这个功能在低转速下非常实用,比如说我在1900转练习翻滚和的动作时,不需要去补特别多的螺距飞机就可以自动稳住,尤其是在连续滚转翻滚自旋翻练习的时候,非常实用,这飞机不会因为浮力不足往下掉

但是在高转速的时候作用没那么大,我在2500转的时候只开了十个点,这样基本上不怎么用螺距螺距就可以快速地缘滚转了

第二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是救机功能,旧机的速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主要是帮你把飞机翻正,那么这个的主要功能在哪里呢?并不是帮你在地面上把飞机就起来,如果飞机离地面只有三米左右,那基本上这个功能就没有用了

但是大部分的么有练习时应该都保持了十米以上的高度,这样在练习一些,比如自旋航线时,突然有点懵的时候,那么立马就去切旧机,非常实用,另外就是一些死角,练得可能不是很熟悉,稍微紧张了,那么立刻就去切一下,不像以前你可能很紧张的去调整飞机,这事其实没必要的,这是对一种精力的消耗,也会限制住你下一步的练习,现在你就不用害怕,有问题去切救急就可以了,这样你练习起来胆子也会大很多,因为有了练习机,只要是550级别以上的,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摔一下的成本都是不低的

第三个非常实用的功能是电调警示,如果大家使用好赢的电调,那么可以去,可以去下载这个app,这个部件主要适用于回传,回传以后,其实一个是可以帮你提示电池电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电调的温度

我所在的地区是深圳,温度非常高,而且我喜欢戴头罩,相信很多高手,因为温度问题都不带头罩,这一点我不太认同,因为欣赏飞行姿态,也是它的价值之一,如果我不带,比如logo这种飞机,那基本上就白买了

根据我今天的实践,好银内部的保护温度在100度,所以在设置时让电调的警报在90度时比较好,这样一旦到达这个温度,你可以将手里的动作稍微柔和一些,这种是情景在正式飞行时比较少,主要是练习室很容易高温报警,因为练习时很多是大量重复的动作,比较好动力,飞行时呢,反而有航线,有特技,岔开负担,反而小一些

打开这个就省心很多了,因为一旦进入保护,必须回来,等温度降下来,或者重启电调非常麻烦,NEO,本身的电池容量计算也无法正确提示了,因为他每一次断电都是重新开始

心得体会瞎扯篇
VBC/VBCT',确实是个好东西,有一段时间我只要在群里说话么有就会问我要不要买这个?每次都问,每天问好几次,搞得我非常崩溃,1度将群名改为了 再问自杀

后来也是非常感谢本地模友帮我盯着闲鱼,他是本地非常优秀的金牌采购,我以非常好的价格买到了v bc,也彻底走上了这条正轨

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其实群内的讨论一直是如何升级设备,我觉得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上班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少而精,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我花了一段时间,把所有不相关的设备和飞机都卖了,虽然走了不少弯路,损失了不少金钱,但是结果是非常好的,那现在我只有两部飞机,负担起来买neo时咬咬牙也可以上,如果自己有五架飞机,可能就不会选择走这条路了,就会继续拿着kbar,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些心得体会

总之,这次升级非常开心,之前做的断舍离的决定也非常的好,这甚至今天飞完以后,让我小小的有点后悔,买了logo 550,当然logo是惦记多年的著名演员,从今天土狗的表现来看,我非常喜欢这架飞机,是练习的神器,而且成本可控,logo我就留做一个享受的飞机吧。

接下来最后一部升级就是升级标准尾舵机,我已经买好了futraba256HV 和外置/内置舵机架,外置舵机架是  非耐克斯600的,型号与以前的老亚托600N一致,她们还在生产,对应22mm尾管,很方便,还有内置的,其他摩友有帖子就不重复了。*0531更正下,这个到货了,我发现是21.5  很紧,不建议购买!

TG从最早的升级大槳、升级电池、升级裤衩地板、升级Neo、升级横轴胶圈,从一部屌丝练习机成了我的练习神器,我觉得与其每天买买买,不如沿着一条路精进下去,自己也会收货很多。

补充25楼 Flameout大师的回复,很专业,值得一读
如果是按PID控制的原理,P可以理解为掉转越多补转力度越大,相当于惯轰螺距的瞬间;I是掉转越久补转力度越大,大螺距久了如果转速一直不够就再出力补上。比如定3000转,实际转速2950时P出一份力,转速2900时就出两份。加大P值,2950转时可能去到1.5份力,2900转就出3份。I的效果是,2900转持续一段时间,P没能把转速补上去,I就让力慢慢变大(对时间积分),直到够力补到3000转。I越大,补的速度就越快。
飞的时候,轰大螺距的瞬间会掉转就加P,大螺距爬升的过程转速一直偏低就加I

楼主:
补充一条   觉得好盈定速一般的 参数直接开大  我现在定速感度P=9,补转强度=7,愿参数都是5。

感度其实只要马达不抽,就可以开到最大,发挥最稳定的转速( 我地面空转看了  转速波动50-100+,这是开到9的结果)

I是补砖,我觉得没必要搞太夸张,我其实是怕扫齿+费电池,其实电调及时发现调转就够了,没必要疯狂的补

来自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条   觉得好盈定速一般的 参数直接开大  我现在定速感度P=9,补转强度=7,愿参数都是5。

感度其实 ...

的确是扫齿,好盈默认P/I参数5就会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这个飞机可真费劲儿

玩TG是真折腾,这是我折腾过的电机齿和尾齿,再加上飞机上的,7个电机齿和3个尾齿!早就疯了

网友B:
真-技术贴~咨询下楼主VBARneo的各项参数的设置?参考参考。我同TG550,但用的MB,怎么调都感觉手感不好,手上有和neo准备调过来试下

网友C:
楼主有想法 有实践 一个帖子就有四五点干货 谢谢分享 应该设精

网友B:
这个横轴胶圈是真精华,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想法 有实践 一个帖子就有四五点干货 谢谢分享 应该设精

嘿嘿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技术贴~咨询下楼主VBARneo的各项参数的设置?参考参考。我同TG550,但用的MB,怎么调都感觉手感不好,手 ...

这是Mirko的参数,我的和这个很类似,有些微调,尤其这些补偿类的你可以学他先设置上

主要特点是,高风格高敏捷,这是为了让飞机变得线性(vbar参与度提高)的同时也足够敏锐,其实就是在模拟大飞机

如果你觉得斜盘慢,可以降低风格或者降低斜盘优化(理解为斜盘初始爆发度)

另外我低转速  反重力25  中等是20-15 高速15-10

其他没啥特别的,尾巴螺距补偿我的是50-60,其他没怎么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横轴胶圈是真精华,感谢楼主分享!

补充下  Mirko是Mikado厂手   飞行偏技术性暴利   他的设置是针对logo550   但是对于同一级别 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Mirko的参数,我的和这个很类似,有些微调,尤其这些补偿类的你可以学他先设置上

主要特点是 ...

非常感谢!

网友D:
主要就是胶圈硬度的区别,想要直接手感可以用亚拓那种pom硬塑料的,一般是dfc或者低重心中联用的。
不过调机平衡要更细致,不然震动会比较大

网友E:
楼主的分享对模友很重要,支持!
我也算老模友了,入模12年,一开始也是各种折腾,各种骂各种抱怨。
现在好好飞练练飞行技术挺好的。
飞机遇到的问题越来越少了。
真正了解一架飞机还是要花不少功夫的。

网友F:
急停抖动会不会是旋翼头感度的问题?

网友:
多日不见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就是胶圈硬度的区别,想要直接手感可以用亚拓那种pom硬塑料的,一般是dfc或者低重心中联用的。
不过调 ...

对的  但是我个人理解这种胶块好像和O圈不太一样   就是O圈之间是独立的  可以相对独立的压缩不干涉

这样才有可能搭配出那种性能车上  前段软后端硬的配置,  比如外圈软,内圈2个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分享对模友很重要,支持!
我也算老模友了,入模12年,一开始也是各种折腾,各种骂各种抱怨。
现在 ...

非常认同您的看法   我也是逐渐接受了这事实

没有完美的飞机,一切的失望都是期望过高所致

所以现在也是宁可去慢慢改装一架飞机,也不会买来买去,因为再好的飞机  就算logo也是有自己的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急停抖动会不会是旋翼头感度的问题?

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太多尝试

因为降低感度应该可以减少这种倾向,但是飞机会软趴趴,毕竟陀螺仪参与感下降了

网友G:
这种O圈如果考虑到密封性,相邻O圈之间会有气室,空气压缩会有很强的非线性,压缩过程在末端会有比较大的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O圈如果考虑到密封性,相邻O圈之间会有气室,空气压缩会有很强的非线性,压缩过程在末端会有比较大的反 ...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你说的这个

那这么说  O圈就是前段软  后段很硬 的这种手感? 那岂不是精妙

网友H:
引用 楼主:
补充一条   觉得好盈定速一般的 参数直接开大  我现在定速感度P=9,补转强度=7,愿参数都是5。

感度其实 ...

好盈的P是定速感度,I是补转强度的意思吗?一直没搞懂过所以都用默认的,具体P调了有什么影响?I调了有什么影响能告知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好盈的P是定速感度,I是补转强度的意思吗?一直没搞懂过所以都用默认的,具体P调了有什么影响?I调了有什 ...

如果是按PID控制的原理,P可以理解为掉转越多补转力度越大,相当于惯轰螺距的瞬间;I是掉转越久补转力度越大,大螺距久了如果转速一直不够就再出力补上。比如定3000转,实际转速2950时P出一份力,转速2900时就出两份。加大P值,2950转时可能去到1.5份力,2900转就出3份。I的效果是,2900转持续一段时间,P没能把转速补上去,I就让力慢慢变大(对时间积分),直到够力补到3000转。I越大,补的速度就越快。
飞的时候,轰大螺距的瞬间会掉转就加P,大螺距爬升的过程转速一直偏低就加I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按PID控制的原理,P可以理解为掉转越多补转力度越大,相当于惯轰螺距的瞬间;I是掉转越久补转力度 ...

非常感谢,终于看到一个很详细的讲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盈的P是定速感度,I是补转强度的意思吗?一直没搞懂过所以都用默认的,具体P调了有什么影响?I调了有什 ...

网友H:
说明书是第一必看的东西,然而说的并不清晰明了,感觉还是非常含糊,难以理解,所以实际操作时并未能了解真正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明书是第一必看的东西,然而说的并不清晰明了,感觉还是非常含糊,难以理解,所以实际操作时并未能了解 ...

我是简单的理解为了  P 就是敏感度或者和锁尾一样的感度,  I是补转强度。

不过还是楼上那位模友解释的精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你说的这个

那这么说  O圈就是前段软  后段很硬 的这种手感? 那岂不是精妙

理论上,理论上,而且对密封性有要求

网友:
麻烦您发购买螺丝密封胶圈链接给我。非常感谢!
来自微站

网友J:
已经买好了试试感觉。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已经买好了试试感觉。谢谢分享!

白天在搬砖。没法看论坛。找到就好。 期待分享体会

网友:
昨天下单今天到货。
来自微站

网友K:
楼主说的摆动,是不是做彩虹,或者钟摆时候,急停或者瞬间大螺距的时候机身会晃浪一下??我一直以为是K8里面的螺距总距用默认的22太高,补过头了

网友K:
我一直在各种感度啊上面找问题,感觉又像是停顿或者大螺距的时候严重掉转带来的,今天我打开我电调一看P值竟然是4。。。。赶紧先改至7,下回再去试试,我看你这个帖子蛮多天了,以前体会不到,刚才把那个胶圈下单了下回再一并装上再感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说的摆动,是不是做彩虹,或者钟摆时候,急停或者瞬间大螺距的时候机身会晃浪一下??我一直以为是K8里 ...

对 就是这个   K8的问题主要是滚转不线性  不均匀

停顿应该是飞机    因为K8飞过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一直在各种感度啊上面找问题,感觉又像是停顿或者大螺距的时候严重掉转带来的,今天我打开我电调一看P值 ...

嗯  咋称4了?  默认是5  你可能改过

我个人根据好赢和俩功能的解释,P到9应该问题不大,I我不知道到9会不会瞬间太猛然后内个啥   反正我是7  2500rpm没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  咋称4了?  默认是5  你可能改过

我个人根据好赢和俩功能的解释,P到9应该问题不大,I我不知道到9 ...

我跟你一样的机,就是大螺距还有彩虹到停顿点的时候会晃一下,我之前一直认为是斜盘感度问题,最近越看越像电机掉转,电调里那个p应该是我不小心动到了,现在我认为是主要原因了,因为我之前一直不知道那俩值干嘛用的,看了你这个贴才知道的。豁然开朗啊,先谢一个了,后面东西到齐了我装完再出去试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跟你一样的机,就是大螺距还有彩虹到停顿点的时候会晃一下,我之前一直认为是斜盘感度问题,最近越看越 ...

关注好盈电调的这个P和I对机体的影响,调好了请过来分享一下感受哟!毕竟谈这两个参数的贴太少太少了。

网友(2021-07-22):
今天冒着高温去试飞改进过中联横轴胶圈的TG520。
飞行感受非常的舒服!
我技术比较菜。彩虹,立钟摆停顿干净利落。非常跟手恍如换了一架飞机。
在此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