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520上侧板疑问

楼主(2021-05-30):
这土狗电机孔怎么是圆的?这怎么调节齿间隙?土狗到底有几种上侧板?挖了几个坑?

网友A:
马达齿的间隙是在马达座上面调的,马达座上有调整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齿的间隙是在马达座上面调的,马达座上有调整的位置!

我去!您这一说,TG马达座还有这么多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齿的间隙是在马达座上面调的,马达座上有调整的位置!

不管上面调还是下面调,这第三轴承座肯定也要跟着马达一起动的。圆形孔肯定不对啊!

网友B:
上面长孔下面圆孔,嗯。。

网友:
好像我的亚拓500L电机座孔也是圆的,没法调整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长孔下面圆孔,嗯。。

我也搞不明白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