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充电器电流显示不准

楼主(2021-05-30):
t6充电器显示的充电电流和电流计测出来的差很远有校准的方法吗?

网友A:
不一定是不准,需要看充电器的电流是纯的直流还是脉动的直流,另外电流不准也没什么事,电压准就行。

网友:
我的也不准  电压也不准 用好几个万用表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不准,需要看充电器的电流是纯的直流还是脉动的直流,另外电流不准也没什么事,电压准就行。

电流不准不会影响冲入的电量计算吗?

网友:
这应该是误差吧

网友B:
这个电流计也就能参考而已,不信你换高级钳表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计也就能参考而已,不信你换高级钳表再试试

那种高级表?

网友C:
想准确测量还是在电路上串接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准确测量还是在电路上串接电流表

这个钳表有归0功能,误差很小了用稳压电源测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计也就能参考而已,不信你换高级钳表再试试

福禄克15b串   福禄克319钳了 这充电器就是不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15b串   福禄克319钳了 这充电器就是不准

钳表和串联表,我对比过,测试电流,锂电池正负极的硅胶线,电流80A,误差达到10A左右,
串联用比较电路,本人手上没有直接能够测量100A的电流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钳表和串联表,我对比过,测试电流,锂电池正负极的硅胶线,电流80A,误差达到10A左右,
串联用比较电路 ...

直接测量不准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测量不准确吗

人穷,没有100a的电流表

网友:
首先,钳表不属于直接串入电路测量,本来就误差大,更何况直流钳表是通过霍尔传感器,即便是fluke 365也有2%的误差,想要精确测量必须用普通万用表串入电路中测量,如果被测电流很大,则需要使用分流器,通过分流器上产生的压降来计算实际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