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卧槽无情,天九软件BUG?遥控器变砖。

楼主(2021-05-30):
抱歉我自己孤陋寡闻没找到地方,油门锁定后长按减号键可以退出锁定。这不是BUG

天九用了几年,很熟了,特别是混控基本上能够随心所欲。没想到今天被坑了,网上查了一下没人提过,难道我是第一人?

事情这样:常玩水机,魔术板糊了一个救援船,在天九里新建了一个模型操控救援船。使用的是右手摇杆副翼和升降两个通道,为了在遥控救援船的同时不影响飞机上的通道,在遥控器上进行了一系列设置,用副翼混控第四通道同时要求副翼无动作,船舵机接四通道,用升降混控第六通道同时升降通道无动作,船油门接第六通道,然后又加了其他一些混控做油门方向的微调等等。意思就是做了乱七八糟一堆混控。

到目前还算顺利,麻烦出在油门锁定上。为避免在操控救援船的同时万一误碰飞机的油门摇杆,想要把油门锁定,麻烦在于飞机本身是双发混控的,遥控器自带的油门锁定只能锁油门通道,另一发动机在第五通道上,于是我把遥控器自带的油门锁定加上后又用A开关混控了第五通道,试图使用A开关锁定两个通道。

这下毁了,重启以后开不了机,开机就报警已锁定,解不了锁开不了机,也不知道是不是设置的时候哪里参数设错了。

以上如果说的太复杂,简单的说,就是一系列的混控,加上油门锁定,现在油门锁解不开了。

天地飞这个**的设定,油门锁不解开不了机。。。

所有的按键拨杆都试过了,按menu键开机也试过了,无论怎么搞都开不了机

这算是个大BUG吧,我一直都正常操作没拆没摔没进水,就面板几个按钮来回反复一边试一边设,然后就能变砖,回复出厂都没机会。。。

天地飞有没有类似硬跳线回复出厂设置的操作?

卧槽无情,真的成砖了。。。

网友:
联系返厂吧,wfly的售后还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
你可以联系厂家返厂啊,咱们国内做品牌的售后还是很合理的,如果确定不是你的问题,我相信他会免费帮你维修

网友A:
一个船你设置这么复杂干啥?
把遥控器弄傻了。
应该是模式混乱,相互矛盾的设置造成死机,不是bug。
试试升级模式,不知道有没有开机自动升级模式。
去看看说明书,不行就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船你设置这么复杂干啥?
把遥控器弄傻了。
应该是模式混乱,相互矛盾的设置造成死机,不是bug。

那不是没事瞎折腾吗,初衷是操控救援船的时候飞机漂在水上别在那瞎动~~
其实都弄得差不多了,最后那一下过了~~~

抱歉我自己孤陋寡闻没找到地方,长按减号可以退出锁定。这不是BUG

楼主:
另外在咨询个问题,
有哪位用ET16的吗?
请教如果另购高频头把原来旧款接收机都用上,这些老的接收机还能像以前那样分别单独设置保存吗?

网友(2022-05-30):
引用 楼主:
另外在咨询个问题,
有哪位用ET16的吗?
请教如果另购高频头把原来旧款接收机都用上,这些老的接收机还能 ...

可以的,不影响,保存都是要遥控上,接收机只是被动接受遥控发来的信号,接收机只是一个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