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罗520

楼主(2021-05-30):
我的小罗520  普通模式定速55油门,3D一档是定速85的油门,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通模式切换3D一档的时候油门瞬间就到85定速了,而且发出来的声音特别怕扫齿炸机那种声音,我看别人的飞机切3D一档是慢加速到定速的油门的,我的电调是好盈100A V3电调,没有电调设置卡,请教大神这个应该怎么设置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直接3D模式起飞

楼主:
别呀,能不能教练我怎么设置啊

网友A:
遥控器可以设置延迟,斜盘舵机和油门都可以慢一点。不会瞬间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可以设置延迟,斜盘舵机和油门都可以慢一点。不会瞬间提升

我的控是futaba14sg    陀螺仪MB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futaba14sg    陀螺仪MB

怎么设置油门延迟

网友B:
55跳到85变化太大了吧,一般我就在70再设一档,不知道还能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跳到85变化太大了吧,一般我就在70再设一档,不知道还能怎么解决。

好的 我试一试

网友:
遥控器可以设置delay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futaba14sg    陀螺仪MB

14sg可以啊,我就是t8fg

网友:
我也正在进步航路中,学习楼主提出的问题时,我也将进了一大步,这将成为经验帖

网友:
买个好盈的设置卡,你现在的模式还是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情况是电调已经关闭了定速,并且没有缓启动,在没有设置卡的情况下需要这样做,卸掉大小桨,然后油门最 ...

很感谢大佬

网友:
直接换V4的电调吧

网友:
遥控器可以设置延迟,每一档的切换都可以设置延时时间,切了之后会缓慢提速。具体哪里设置遥控器没在身上,你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ESC 應該不在定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