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控PIXHAWK 2.4.8,有谁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1-05-31):
飞控PIXHAWK 2.4.8,有谁遇到这个问题: Check BRD_TYPE:Failed to init CubeBlack -sensor遇到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A:
飞控传感器出问题了吧?

网友B:
刷固件的时候飞控硬件选错了吧?pixhawk2.4.8是普通黑色的那种,CubeBlack是赫星家的那种带独立IMU的那种,应该刷固件,弹出对话框的时候点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的时候飞控硬件选错了吧?pixhawk2.4.8是普通黑色的那种,CubeBlack是赫星家的那种带独立IMU的那种, ...

pixhawk2.4.8是普通黑色的那种。怎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传感器出问题了吧?

刷固件时出现了这一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hawk2.4.8是普通黑色的那种。怎样处理?

当然是重刷固件呀,但是最好是先刷一遍老一点的固件,比如3.4,然后再刷最新版的固件。另外,弹出对话框的时候看清楚,不要点错

网友B:
有时候刷错固件了,再刷就死活刷不成功,这时候就要先刷一遍老一点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刷错固件了,再刷就死活刷不成功,这时候就要先刷一遍老一点的固件

重刷固件了,也换了几个版本。但这个现象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可以把你刷固件的时候弹出的对话框截图发上来,看能不能帮你解决

网友C(2021-07-03):
应该是Bootloader坏了需要重新刷写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Bootloader坏了需要重新刷写Bootloader

谢谢。已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