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或F4飞控能用QGroundControl 地面站吗

楼主(2021-05-31):
    如标题  F3飞控或F4飞控能用QGroundControl 地面站吗? 能支持共轴模式吗?

网友A:
        要看这个地面站有没有配套的固件可以给飞控刷。共轴飞行器可能用pix搞会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这个地面站有没有配套的固件可以给飞控刷。共轴飞行器可能用pix搞会简单点

PIX成本高不经济,体积也大,如果有微型的控制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IX成本高不经济,体积也大,如果有微型的控制主板就好了

       我记得有f4飞控可以刷apm固件,价格比pix低,应该也好组装共轴飞棍,可以翻翻5i的帖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