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下的原野飞两个手抛改装机

楼主(2021-05-31):
    夏日晴天,高空卷云丝丝缕缕,强烈的阳光和酷热,仍挡不住对飞行的热情。
      86cm翼展的手抛改装机,上次试飞后做了调整,换了个更高KV值的电机,推重比大概到1.4:1,可以从静止垂直起飞。安装了前起落架,调整了水平尾翼的俯仰角度以降低飞行时的抬头现象。
      48cm的小手抛改装机,也一起进行了试飞。嗯,小家伙推重比大于1,速度极快,有时有点儿掌控不住的感觉。去追逐一只大鸟,鸟儿见到快速冲来嗡嗡作响的家伙,吓得赶忙逃走...

视频1

视频2

网友A:
配置公布一下呗,有没有做下拉和右拉角

网友:
这飞场让我想起了当年入模的时候。
那年在某基准地震台实习
周围几公里都是麦田
0基础买了架特技机,靠着麦田的缓冲硬是成功入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公布一下呗,有没有做下拉和右拉角
86cm手抛机:
2204 kv2450电机,5050三叶桨,15a电调,3只3.7g微型舵机,2s 或3s 850mah电池。3s电池时飞机重325g, 拉力为460g,推重比大于1,可静止垂直起飞。
因为是前拉机,所以适当做了下拉角和右拉角。这个手抛机必须注意的是,尾翼正反插效果不同,就算是平飞的插法,平尾平面也与主翼平面不平行,需要调整一下,否则
飞行时会明显抬头。
48cm手抛机:
1306 kv3000电机,4040三叶桨,7a电调,2只2g微型舵机,2s350mah电池。机重115g,拉力120g,推重比超过了1,飞行比较快,小心!
这个手抛机平尾也要进行调整,保持与主翼平面平行。因为是前拉机,也做了适当的下拉角和右拉角。

网友(2023-06-07):
UP主能发发48手抛机的照片看看吗?我近期也在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