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普的Cinelog25与X111入手哪款合适?

楼主(2021-05-31):
    之前有一台ET85D和mobule 6HD练手,基本可以做到公园安全飞一飞穿一穿。ET85D姿态大的情况下容易抽风,不敢大动作飞。看上了cinelog25和x111,差不多都是2.5寸圈圈机。不知道各位有这二款机型的入坑建议吗?

网友A:
111不错,很轻,但是比较脆,需要额外买个机架备用。1100的4S神电不挂狗可以续航10分钟+。缺点,1106的电机,很吵,挂狗后稳定性稍差,电机发热也厉害。 同时也买了cinelog,据说飞起来很稳,1404的电机动力强了不少,配5寸桨挂狗应该没压力,保护圈的设计可以单独换,省点银子。
所以建议拍摄用的话:cinelog,否则两者都是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不错,很轻,但是比较脆,需要额外买个机架备用。1100的4S神电不挂狗可以续航10分钟+。缺点,1106的电机 ...

感谢你的建议。我看参数cinelog25比X111还轻一点点,我也是比较倾向cinelog25的。但现在pro版本没有,只有星云的摄像头版本....好尴尬。

网友B:
cinelog适合室内或无风的情况下飞,否则眼镜端出片会抖,要不然就挂裸狗后期RS出片。cinelog你如果挂裸狗或者insta go2的话,Pro和nano摄像头到无所谓。还有买之前问一问店家电机是不是1404的,最新批次的cinelog电机应该都是1404的,桨叶是3叶的,动力变强了,发热也少了不容易烧电机。我的就是老批次的星云pro套机,电机是1204,飞完一圈电机很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建议。我看参数cinelog25比X111还轻一点点,我也是比较倾向cinelog25的。但现在pro版本没有,只 ...

pro最近在官店,少量有货的,已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nelog适合室内或无风的情况下飞,否则眼镜端出片会抖,要不然就挂裸狗后期RS出片。cinelog你如果挂裸狗或 ...

明白了,我下单的时候确认一下是不是1404电机,感谢。
眼镜出片抖的厉害吗?前期我应该还不会外挂设备,技术还在磨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最近在官店,少量有货的,已购

淘宝官店吗?推个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下单的时候确认一下是不是1404电机,感谢。
眼镜出片抖的厉害吗?前期我应该还不会外挂设备, ...

户外有风情况下会的,一般室内和公园飞是不会抖的

网友:
我也有格普黑影,动力足,是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