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的飞行时间好短

楼主(2021-05-31):
定速两档
低速油门68%直线
高速油门80%直线
原厂电池,动作也不咋剧烈,做做钟摆彩虹,翻来翻去搞两下,3分钟就必须下来,多飞30秒就一定会保护,降速下来。
这个时间有点儿,过于呵呵呵了。
不知道你们的飞机表现如何?

网友:
是稍微费电一点,正常飞3d,72油门曲线3:30下来3.75-3.78左右

网友A:
没有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玩过

航线  不飞3d3分35秒  下来3.8

网友:
都差不多其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航线  不飞3d3分35秒  下来3.8

航线只能3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航线只能3分钟?

多了不飞  遥控器3.35秒  电池不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航线只能3分钟?

我的航线低油门可以飞八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了不飞  遥控器3.35秒  电池不过放

电池过放是神马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过放是神马意思?

过放就让电池低于3.7v容易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放就让电池低于3.7v容易坏

看来我的开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的开万用表测试一下

买个BB响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