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断了一半会影响信号接收嘛?

楼主(2021-05-31):
xm+的接收机,上次飞的时候,炸了一下,两根信号线被桨叶削断了一半的长度。请问会影响他的接受嘛?

网友A:
jr831b进过水,两根天线中的一根断了一截,视距内飞了好几年了,重没失控过

网友B:
会。省事的做法就是剥个新头出来。

网友C:
外皮再剥一点出来,天线剥到原来的长度即可,天线短了理论上有影响的,距离近的话看起来没影响。

网友D:
天线长度没什么影响,关键是馈线部分一定要与原来的一样长。

网友E:
换根吧。又没几块钱。。。

网友F:
天线内芯外露屏蔽层3.2cm左右。这个是2.4G的波长长度。 短了分分钟失控

网友F:
标准的是3.125cm

网友G:
xm+ 一条割断了,另外一条天线是好的, 重新剥出来一段,用的挺好。后来手贱换了条铜管天线, 试飞就失控,30多米打着旋掉下来。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