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的50a电调会热保护吗?

楼主(2021-05-31):
飞完一电下来,手摸470的电调电机都很烫,第二电想着散下热,头罩都没戴,才离地不久就断电失去动力,幸好高度低,没炸机。
有点不解,虽然是夏天了,但早上气温也就26度左右,飞的也温柔,悬停而已。

网友:
用的什么马达啊

网友:
低压保护降低一点,设到3v

网友:
降低進角

网友:
赶紧换个大一点的吧不要因小失大呀

网友:
很烫的就等两分钟呀悬停带头罩确实不好散热

网友:
470正常不带头罩爆飞,电机电调手可握住温度,你这个会不会电机缺相了,转子断一根线,电流会很大

网友:
油门小,反倒是容易热,不知道是不是油门太小,升高油门试试。

网友:
落地70度左右,温度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