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打印到一半经常断层或者那个料头就撞到模型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31):
求大佬讲解一下,解决一下问题

网友:
降低打印速度,增加填充率,增加挤出量,调平打印机平台。

如果还不行,换打印机

网友:
断层了估计是供料不足,比如堵头了,或者是挤出机打滑了;如果是堵头,那要看一下喉管处是否顺畅,散热是否正常;挤出机打滑,要看看料的粗细是否均匀,加热头温度是否够;挤出电机力矩是否够;
撞到模型的话,要看看模型是否翘边了,如果翘起了,那模型会抬高,容易被撞到;检查一下加热平台的加热,以及平台的粘性;

网友:
换打印机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一层有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料会卷1mm,导致喷头回来的时候碰到多余的料,导致移位,扩散失败。只能重新调高低

网友:
最常见的是打印材料质量参差不齐,首先考虑更换质量好的材料,一分价钱一分货。断层在排除堵头的情况下,多半是供电不足,建议更换驱动。

网友B(2021-07-09):
可以尝试给步进电机加散热片并用风扇强制风冷。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给步进电机加散热片并用风扇强制风冷。

这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一层有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料会卷1mm,导致喷头回来的时候碰到多余的料,导致移位,扩散失败。只 ...

这个是热床温度不够的问题吧?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第一层有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料会卷1mm,导致喷头回来的时候碰到多余的料,导致移位,扩散失败。只 ...

上3dtouch自动调平,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