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到自由飞讨论区 听老专家谈 航模辅导员需要的 初级橡筋动力 技术

楼主(2021-05-31):
请到自由飞讨论区 听老专家谈 航模辅导员需要的 初级橡筋动力 技术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这篇文章选自1997年出版的《飞向蓝天—航空模型制作》一书。在这马年新春即将来临之际,首先作为老朋友我应该以沉重的心情怀念陶象乾同志,展示这篇文章,也是作为对他的怀念。内情附记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黄老与谭老的参与编写,更加说明了这篇文章的分量。

楼主: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当年专家论述的 2克小橡筋模型飞机《一.模型特点》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当年专家论述的 2克小橡筋模型飞机《二.制作方法》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当年专家论述的 2克小橡筋模型飞机《三. 动力橡筋束》

向航模辅导员推荐当年专家论述的 2克小橡筋模型飞机《四. 飞行调整》

网友:
初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由于飞行重量不得小于16克重,动力橡筋也只有2克重,所以简称“2克橡筋”。是七十年代天津陶象乾教练研究,首先在天津青少年航模活动开展的,航管中心又将其推广全国青少年航模活动。几十年来各地航模辅导老师们已经取得成功的辅导教学经验。... ... ...

网友:
青少年航空模型辅导老师自学提高、教学指导学生从动手自制亲自试飞调整的好教材,指路明灯!

网友A:
    《飞向蓝天—航空模型制作》强调的是制作 !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 专题是陶象乾教练在全国首次采用1毫米厚彩色吹塑纸作机翼、尾翼材料设计成功的2克橡筋动力模型飞机。实现了谭楚雄老师倡导的为孩子们“研究小快省”模型的意愿。
     如果说在当前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自制一架构架式模型飞机,孩子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但对于喜爱航模的孩子动手动脑亲手从制作2克橡筋开始入门,不会占用很多的时间。问题是现今还有多少辅导老师自己会制作,还有多少爱好者理解自制模型的重要性。

    起码来说,各级比赛应该在统一技术规则的前提下允许甚至鼓励辅导老师自己设计、学生亲手制作的模型飞机和商品模型一起参加竞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向蓝天—航空模型制作》强调的是制作 !

     “一级橡筋模型飞机” 专题是陶象乾教练在全国首 ...

现在的比赛已经不是单纯的教育竞赛了。从飞北赛指定使用特定厂家套材开始,搞飞北特色规则后,各个地方都在搞自己的特色比赛。初级橡筋飞机除了2克橡筋,还有3克橡筋和4克橡筋的,还规定翼展和机身的尺寸,橡筋的安装方式,就差涂装没有给出特定图案和颜色了。如果有多个厂家的套材符合特色规则,这很可能会补充上这一条。
这是某地比赛的弹射飞机。我收到这个飞机后研究了半天才组装好,但马上怀疑它是不是用来比赛的。经过外场半天时间的尝试,最终没能超过20秒的留空时间。我自己随便做一架桐木飞机都能超过30秒,就这东西怎么搞都是15秒到20秒之间。到处产生寄生阻力的地方,机翼翼型也只是简单的平板翼型,整机根本没有让人感到满意的地方。
而橡筋飞机方面,初级橡筋套材竟然是配了4克橡筋,已经是一级橡筋飞机了,但飞机的飞行重力达到了30克,实际飞行留空时间还不如2克橡筋飞机。飞机的设计者根本就不是玩航模的高手,对初级橡筋飞机的技术指标不了解,更谈不上对飞机气动性能的设计,完全就是做一个飞机模样的玩具。
像这样的现象现在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比赛中,本质上都是通过比赛给某些厂家推销特定的产品,是一种商业运作,不是教育性质的比赛。根本不可能有“在统一技术规则的前提下允许甚至鼓励辅导老师自己设计、学生亲手制作的模型飞机
针对这一个问题,我已经在南宁市的比赛争取了几年,但是每一年都没有改变,反映的问题总不得到解决。连教育局下属的课外教育活动中心搞的比赛,都成了某厂的产品推销会,我们还能怎样搞航模教育?

网友:
    初级橡筋动力模型飞机由于飞行重量不得小于16克重,动力橡筋也只有2克重,所以简称“2克橡筋”

    给真正热爱航模教育的辅导老师和喜欢亲自动手动脑制作、调试飞行的中小学生们保留这块“小快省”的科学试验田。

网友(2021-07-10):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比赛已经不是单纯的教育竞赛了。从飞北赛指定使用特定厂家套材开始,搞飞北特色规则后,各个地方都 ...

,本来很好的科普活动

网友(2022-11-07):
有从小学开始的系统化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