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录音对比750W单相交流电机与800W无刷电机的噪声差别!

楼主(2021-05-31):
上次没什么经验,直接把电机给改了,原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902&extra=page%3D1
我也好奇究竟这两个电机在噪声方面究竟有多大差异,今天做了个比较实验,大家自己感觉一下吧!

网友A:
其实没什么可比性,无刷转速比单相高多了,然后无刷貌似都是矩形波,单相是正弦波。

网友:
空载比不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什么可比性,无刷转速比单相高多了,然后无刷貌似都是矩形波,单相是正弦波。

波形看控制器,正弦波的贵

网友B:
单相电机三相不均衡,声音大,可以使用三相电机加变频器,声音小的多,你的单相电机是加了两个电容器,可以改回三相电,加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三相不均衡,声音大,可以使用三相电机加变频器,声音小的多,你的单相电机是加了两个电容器,可以 ...

费用估计不少吧?

网友:
不管什么电机,低速就一定静音,高频声要比低频声要穿得远,而且人对高频的敏感

网友(2021-10-08):
无刷电机没带风扇啊,我有个宝马车用的转向电机,不加风扇那叫一个安静,又稳,因为长时间工作发热太厉害,我给他加上了风扇个散热罩,然后噪音水平就和普通的单三相电动机一样了

网友:
这个是伪命题,淘宝有卖直流无刷电机做的木工台锯,空转声音是小,工作起来一样声音很大。但是现在直流无刷是大趋势,

网友:
这个是交流电机的问题,电机轴承质量、转子动平衡精度等等都不行,换三菱、sew、abb等等电机好太多了。

网友(2023-03-08):
感觉不出来 不知道实际怎么样?

网友:
这两种电机 无刷声音小一点 但其实声音其实都还好 声音最大的是串激电机 有个小磁座钻 900瓦的串激电机 声音大到一开机 自己都心虚 没办法只能改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