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把GPS和接收机装进盒子里

楼主(2021-06-01):
前言:
我的格普鼠兔机架机身有点短,肚子里仅仅能装入一个飞塔。现在我怀揣理想,想给飞机加装GPS,同时又要把接收机藏起来。接下来看请我骚操作:

材料:
一个飞控支架(见图)
一个GPS(非穿越机专用GPS,看我另一篇GPS的讨论贴)
一个mini接收机
两小块KT板(长款大于GPS支架仓)

开干:
将KT板修剪到和GPS支架仓一样大小,刚好能装入仓内

分别在两块KT板上扣出GPS和接收机一样大小的洞,让GPS和接收机可以很好的躺进去

然后把GPS和接收机分别装进KT板内,再把KT板放入支架仓

找胶带缠绕固定即可,这里我就不演示了哈。

效果:

讨论:
我在想有没必要在GPS和接收机中间加一层铝箔做屏蔽隔离?

网友:
应该会有影响吧

网友:
我用F4刷INAV 玩四轴定点定高悬停,GPS模块装的带些角度,然后各个方向飞行都没问题,悬停时就往一边飘,后来放正后就好了
这玩意应该很容受干扰,拆大疆的Mini GPS都是放在机身中间偏前一点,下面带减震
但话说回来实践出真理,装好后试飞一下就知道如何了

网友:
GPS最好绑下。这样炸鸡。基本会不见。

网友:
接收机和gps会互相干扰吗?

网友:
看3D打印件,GPS放平也可以,看天线不会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