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幻蜂的产品吗?请问售后怎么联系?

楼主(2021-06-01):
我在FPV帮网站找到一个地址电话,QQ群显示不允许任何人加入,电话关联的微信号加了也没有反应,淘宝同名店铺留言也没反应,请问有人走过幻蜂的售后吗?
还是我直接按这个地址附上纸条寄过去,然后就等吗?

楼主:
会不会倒闭了啊?

网友A:
售后我前两天联系过,你可以先发然后等到货了打客服电话问问。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我前两天f7飞塔接电脑的时候突然短路烧了,送过去他们说没有主控芯片没办法修,你要不是主控问题可以试试送下

楼主:
我是aio飞控正极的旁边焊掉了个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我前两天联系过,你可以先发然后等到货了打客服电话问问。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我前两天f7飞塔接电脑的 ...

掉了个这个

网友:
我是不敢再用这款飞控了

网友:
质量比较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掉了个这个

这种小元件掉的可以送,大概率能修,不过你最好送过去到货当天尽快打电话问问,不然可能拖好几天不管

网友:
這款產品這麼差啊,不知道他的圖傳是不是也是一樣~

网友:
这种三无产品看来是不靠谱

网友:
自己焊不就行了。。。。

网友:
确实,幻蜂口碑不好,建议换掉,免得之后带来更大的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aio飞控正极的旁边焊掉了个小东西

跟我的情况一样,焊电源线焊不好就会把旁边两个小电容焊掉,我也是返厂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