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vbar遥控点火怎么设置

楼主(2021-06-01):
vbar接的jr卫星,点火插在aux2上,vbar里设置通道1-7都点火,但是这7个通道都不适合点火,设置8通道以上就没反应,难道vbar只认7个通道吗

网友:
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遥控点火和陀螺仪没关系啊,插接收机多余的通道遥控器里设置开关点火

楼主:
7通以上各种试都不行,我用的jr卫星没有插口只能插vba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