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

楼主(2021-06-01):
f4飞控的预设可以修改吗?v尾混控需要pwm5、6通道,这样我就要拆杜邦头了,太麻烦了。我电机只需要一个通道,飞控强行给我分配两个通道。在图形化界面没有修改选项,不知道有没有ctl指令可以修改?

网友A:
你飞什么机型?很少情况需要用到pwm5和6的,一般来说,飞控有4个通道,4个舵机,副翼用Y线就可以V尾混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什么机型?很少情况需要用到pwm5和6的,一般来说,飞控有4个通道,4个舵机,副翼用Y线就可以V尾混控了
...

你可能对这个飞控不太了解,这是预设问题。不明白为什么预设是双电机的机型电机总是占2个通道所以升降方向只能往后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什么机型?很少情况需要用到pwm5和6的,一般来说,飞控有4个通道,4个舵机,副翼用Y线就可以V尾混控了
...

新小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对这个飞控不太了解,这是预设问题。不明白为什么预设是双电机的机型电机总是占2个通道所以升降方 ...

我用f4飞控刷ardupilot固件飞过小胖,飞翼,都一直只用4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4飞控刷ardupilot固件飞过小胖,飞翼,都一直只用4个通道。

难不成我也要刷apm?可是好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不成我也要刷apm?可是好麻烦

飞小胖,肯定是ardupilot固件最好最稳定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小胖,肯定是ardupilot固件最好最稳定方便

可是apm地面站看上去好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apm地面站看上去好复杂

仔细学一下,也就不难了
论坛里,网络上的教程多了
群里的大神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4飞控刷ardupilot固件飞过小胖,飞翼,都一直只用4个通道。

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需要5个通道,是他预设里面把v尾的两个舵机分配到了pwm的第5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他并不是需要5个通道,是他预设里面把v尾的两个舵机分配到了pwm的第5通道

你用的inav固件吗?
还是学学ardupilot固件吧,上手没有想象的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inav固件吗?
还是学学ardupilot固件吧,上手没有想象的难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刷APM可以改的啊,随便改。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