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烧了【视频...求助】

楼主(2021-06-01):
飞控型号:F4 nano V4.1
焊完板子后,上电一切正常,GPS能搜星,接收机能连遥控器图传有画面。
但五分钟后飞控板上火光一闪,有个二极管烧了。
我在VBAT接的是3S动力电压。

自己分析不出原因,求坛子里高手指点。

诉求1:为什么二极管会烧,应该怎样避免?
诉求2:烧的二极管
标着"CA"字样,如何能在淘宝上搜到一样的?

刚拍完这个视频,F4飞控就烧了。

箭头所指为烧掉的贴片二极管

烧掉的二极管以及3S供电接线图(是电压太高的原因吗?)

我在飞控上找到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二极管,这种标着"CA"的二极管如何能买到?

楼主:
补充一下,飞控负载了接收机、GPS、摄像头。
电机、电调、舵机都未安装。
图传直接从3s电池取电。
目前飞控还能插USB正常调试。

网友A:
CA一般是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应该还有个数字表示抑制电压参数

网友:
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一般是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应该还有个数字表示抑制电压参数

你说的对,CA是厂家的内部代号,要根据产品手册选型号。
我找了一家是这样的

选列表中第二个就可以了吧?(反向断态电压6V)

网友B:
返厂吧,看到的是个芯片烧了,其实其他稳压也应该烧了

网友:
有点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吧,看到的是个芯片烧了,其实其他稳压也应该烧了

其他没烧,usb上电正常调试。这是块野板子,没有厂家。市面上没有,官方也没有。全国只有我手里有这么一块,再没见过第二块

网友C:
估计是板上BEC跟电调BEC冲突了吧,如果是电调BEC供电一切正常那就不需要管这个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板上BEC跟电调BEC冲突了吧,如果是电调BEC供电一切正常那就不需要管这个管子了

没有这个管子,gps、接收机、摄像头都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一般是双向瞬态抑制二极管,应该还有个数字表示抑制电压参数

我调试的时候做了个3s电池临时接头,接触不良导致电压波动,会不会引起烧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板上BEC跟电调BEC冲突了吧,如果是电调BEC供电一切正常那就不需要管这个管子了

我调试的时候做了个3s电池临时接头,接触不良导致电压波动,会不会引起烧二极管?

网友:
看来有点悬,这个要看具体电路分析

楼主:
本帖终结
烧掉的元件为肖特基二极管,TB买60V1A的换上,恢复